请教各位高手一个YT450PRO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YT的450PRO有个套装满核算的,比自己配要便宜很多啊~但是PRO是轴传的,炸机成本比较高啊.所以想问问各位高手PRO的轴传能不能改成皮带传的?谢谢~

网友:
可以改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YT的450PRO有个套装满核算的,比自己配要便宜很多啊~但是PRO是轴传的,炸机成本比较高啊.所以想问问各位高手PRO的轴传能不能改成皮带传的?谢谢~

等以后的升级件吧,目前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以后的升级件吧,目前是不可以的

呵呵,谢谢~

网友:
听说以后会出改装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