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六角螺丝?

楼主(2009-06-09):
JJ为什么要用6角螺丝不是+字或1字的?
请详细解答!
谢谢!

网友A:
引进前辈的话:

内六角螺丝安装与拆卸时,受力是与螺丝轴心垂直的,螺丝轴本身不需要来自螺丝刀轴向的力量。也就是说,内六角螺丝上下时,只有扭力,没有压力。而其他螺丝不但需要扭力,还需要来自螺丝刀轴向的压力,否则螺丝刀无法跟螺丝紧密配合,无法上紧螺丝的。

网友:
l s 说的甚是 就怕 十字 一字 秃噜了 一秃噜就没法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进前辈的话:

内六角螺丝安装与拆卸时,受力是与螺丝轴心垂直的,螺丝轴本身不需要来自螺丝刀轴向的力量。也就是说,内六角螺丝上下时,只有扭力,没有压力。而其他螺丝不但需要扭力,还需要来自螺丝刀 ...

厉害。第一次知道

网友:
更不容易打滑和易于安装

网友:
学习了,平时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能用内六花就好了,9块一套近二十刀头的普通螺丝刀用了好久都不会坏。

网友:
六角螺絲比十字的方便~受力好~
但1.5mm以下的很易打滑~

楼主:
怪不得很多大型机械身体是也是外或内六角的居多……

网友:
还一个重要原因,是吃得上力,虽然小的容易滑,但是还是比十字要强多了

网友:
還有一個不得已的原因.螺絲是標準緊固件,除非特殊的螺絲外幾乎達不到訂做所要求的最低數量,而一般十字或是一字的螺絲因為普遍應用上受力都不大,所以很難採購到9級以上的螺絲;而內六角螺絲普遍都在9級以上,要購買12.9級的螺絲也容易找到

网友:
原因很简单也不用说的那么复杂
六角的比十字的不容易滑丝

网友:
六角拆来拆去不容易坏

网友:
我觉得方形的更好,更不容易打滑。

在加拿大,就很多地方都用方形的(正方形)。不过据说是某加拿大公司注册了专利,所以别的地方很少见。

网友:
一个螺丝里就有这么多学问,正是活到老学不完!

网友:
但是小口径的内六角特别容易滑啊!非常糟糕。。。

网友:
 感觉不容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