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新手,想求助电O升级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从来没玩过船,也没潜过水所以是新新手 ,新买的电O全长88CM(原配电调60A  电机540 KV2047 电池11.1V 4500毫安 25C)速度也就30KM左右 狂晕!!!!
想升级此船想请大家帮忙推荐个配制(我想用海王系列的120A电调  电机实在搞不懂  电池用7.4V  4000毫安  25C两组串连起来推不知道可行不)
先上两张照片

网友A:
船好漂亮哦
如果楼主把浆的数据也报上,老手会更容易替你出主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好漂亮哦
如果楼主把浆的数据也报上,老手会更容易替你出主意的

浆也一并推荐了吧

网友B:
用6-8S跑船吧,速度你可以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8S跑船吧,速度你可以再测一下,

这个电机和电调受的了吗???

网友:
浆从小试起的话,这个电机和120A的电调6S还是能上的

网友:
你这配置上22V的锂电池用25C-30C的,最好把你电调上的线都换上10号线焊上香蕉头就保险了!免得电流过大吧线和电调烧了!

网友:
建议用低KV的电机高电压,浆可以用442以上的试,像你怎么大的电O速度到70就可以了,3674的KV1600+150A35V+442+7S2P

网友:
我现在用的锂电池不是什么外面一般卖的ACE格式之类的电池,是找人做的现在外面的电池牌子太多鱼龙混杂,容量虚标容易大肚子之类的,真是凡人。我这电池虽然没有贴牌不过使用感觉真猛。一用这电池一不小心船就变潜水艇了!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的回答

楼主:
顶上去,还有没有人能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
不知道用新西达的无刷2820电机+80A电调+辉盛SG5010舵机+西安孵化第四代接收机+4s电池14.8v改后效果会不会好些?高手们出来说说啥,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我也想改个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告诉下这船那里买的?

楼主:
在问一下好盈海王系列120A和ETTI90A电调那款比较好!!!!!!

网友:
好漂亮的船!

升级的话,有以下建议:
1\换电机,B3674,KV1800--2000,你图片中的电机质量不够好,国产电机最少要飞高或同档次的;
2\换电条,建议换用好盈海王180A(限制电压26V)或ETTI150A(限制电压30V);
3\若电机KV在1600--1800之间,可用6S4500MAH25C里电,或8S 2P A123电池;
4\浆可以试试V940/3等,但具体跑得如何,浆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5\以上配置调好的话,速度应该可到70
我不是高手,以上几个方面仅供参考
另外,你的船很漂亮,可否PM购买途径?
我买来上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