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1300MAH电池飞2212KV2200,电机很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09):
又修好了F117,飞了不到三分钟,由于飞机太小(翼展60CM),速度又快,稍不注意就看不清楚飞机的状态,最后在降落时炸机。

随后马上检查设备,电调的测试还好,只是温温的。但一摸电机,电机的温度很高,根本不能用手紧握,这是怎么回事呢?

配置:3S 1300MAH 20C电池(基本是2/3油门)、电机是XXD2212KV2200,桨用6035(是7035改的)。

网友A:
沙发..
炸到电机了...估计轴承坏了...电机轴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炸到电机了...估计轴承坏了...电机轴歪了

我是说电机温度高!

网友:
桨配大了吧,再说电机烫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