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会用电焊补个洞

楼主(2009-06-09):
  在用电焊 焊薄角铁或方管时,有时容易焊漏,形成一个10 mm左右的洞,总补不好,不知道应该如何补。以前是转圈焊直到添满(始终不敲焊渣),但焊完中间一敲总有个焊渣洞,金属发黑,是不是金属有夹渣。在每焊一圈是不是就要敲一次焊渣。  求正确的方法。

网友:
找段细铁条往上面堆

网友:
先把洞弄园,再用圆锥头的冲头把圆口冲斜,找个合适厚薄和直径的圆片盖在洞上。氩弧焊。角向机磨平。ok了

网友:
我有办法,找个焊工学校。把高级焊工证考出来。高级焊工补20mm的洞反面还是平的。

网友A:
3a应该可以帮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a应该可以帮你了

网友B:
你不要连续的烧个不停 点一下粘点铁水 赶快拿开 等铁水凝固点了 趁焊条还在红的时候再点一下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补上了

网友:
看看补铁锅的咋弄的,以前叫钜锅

还有就是去河北涉县娲皇宫找女娲娘娘学习一下,人家可是补过天上的窟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连续的烧个不停 点一下粘点铁水 赶快拿开 等铁水凝固点了 趁焊条还在红的时候再点一下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补上了

看过的都是这样补的,焊工叫点焊,说的容易,要反复练习,有的是你知道可做不出来,老不成功,要不高级焊工不是人人都行的

网友:
电流调小点。

网友:
这个活就是经验了,我是专业电焊工,只要你有焊条公斤数垫底,这个很容易实现,一点一点粘,等暗红的时候再焊,否则一下又都掉下去了.

网友:
安装@这个样子运条,最后在中间把焊条与工件近远近远来几次再断弧,你说的那个中心的坑就会填满了

网友:
这个我经常遇到,很好办
我是用电焊焊1毫米的冷轧板的时候遇到的
有洞先沿着圆洞补焊,补的时候那溶液不是要往下有点流动性吗,你就把板子竖起来,一熔就可以往下补一点,这样。
最后圆洞合拢的时候,用用完的焊条铁丝,或者普通铁丝,或者铁片都行,塞洞里面,然后点吧。这样就不会有焊好了一敲发现是焊渣的情况了
以上办法屡试不爽,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要连续的烧个不停 点一下粘点铁水 赶快拿开 等铁水凝固点了 趁焊条还在红的时候再点一下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补上了

说得对,但停时间不能长啊,

网友:
楼主说得对,但手感得自已练习,别人是代替不了

网友:
记得我刚开始玩电焊是,在薄铁皮上焊了一个洞,再焊还有洞,我在后面追,洞在前面跑,追出20多厘米才把洞补上.
现在焊薄铁皮全国流行用细铁丝,一手拿直径1至1.5MM的细铁丝,另一只手拿焊钳,铁丝放到铁皮上,焊条当气焊用,至少可以焊0.2的铁皮.

网友:
咦?刚好我也在补洞。我玩电焊一个多月了,一般是焊薄壁方管。玩了50多根焊条,因为专业汉薄壁方管,已经算是可以了。

用两根焊条补洞,一根电焊用 右手手持电焊焊钳,一根左手手持,去掉外皮的渣。

我通俗点说吧。就是不要再焊方管了,一泚一个洞。所以,要焊左手那根去掉外皮的焊条,点焊。溶化后,抹一下。

很快补好,角磨机打磨就好了。另一面什么样看不到,反正在方管内面。外面就跟原装的一样。

网友:
焊方管也是这种方法。不要直接焊方管,除非你有氩弧焊。

而是方管和方管之间加铁丝,焊那个铁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但停时间不能长啊,

这肯定的,到上一个焊点暗红的时候就开始点·······
现在真是全国流行用铁丝······不过洞太大了还是铁皮来的好

网友:
 简单,闭上眼黑洞都补上了!

网友(2009-10-26):
che

这样的技术交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