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油门中点螺距5度 遥控里看螺距曲线已经快碰到顶了

楼主(2009-06-10):
我油门中点螺距5度 遥控里看螺距曲线已经快碰到顶了

网友A:
0螺距的时候舵臂不是比较水平的,而是向下了!或者你调节控制螺距的连接杆,全部缩短!不知道这么解释对不对

网友B:
舵机中立点没调好,0度螺距时候该水平的没有水平。

楼主:
0度螺距时候该水平的没有水平????????????????????

网友C:
舵机,十字盘的连杆没调好。可以参考下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5&page=1

网友D:
先调电子,调电子不行调机械.这是调机的程序.
楼主的问题是连杆太长了.
:)

网友E:
和連干和陀机臂有關~
但連干的影響不會太大~
所以應該就和陀机臂的問題了~
主槳攻角在零度時~把陀机臂的螺絲拧下后把臂水平的放回去就可以了~
如果放好后發現傾斜盘不平就可以調一連干的長度~
即以陀机臂為主~連干為輔~

网友F:
螺距正行程太小了,如果舵机臂已是平直与主轴和连杆,可以调连杆长度解决。一般模式0度螺距对应30%油门杆位置,3D模式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