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飞天资30 那个旋扭和开关分别控制什么?

楼主(2009-06-10):
天6飞天资30 那个旋扭和开关分别控制什么?

网友A:
左上角开关是3d开关,旋钮调感度(3d模式下可以调油门行程),调感度要在拨动开关打在unlock时才有效,中间偏右开关调舵量,打到下面是70%舵量,右上角开关是油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