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控的可怕问题

楼主(2009-06-10):
今天我失误的操作了一次,我把控先关掉了,(夜里糊涂了),突然jj电机飞起来了,把家里的等还打坏了,jj也损失惨重,为什么是这样啊,我知道先把电池,后关控,可是如果真的忘记了(向我昨天一样),大桨就肯定狂转了,很危险,是不是遥控可以设置,不让他转啊,哪位碰到过这个现象,能解决吗?

网友:
十分危險的~ 習慣很重要~習慣了就不會錯~
以前也試过~一般ppm會飛起~而pcm就不會動~2.4的沒試过~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模型不是玩具~

网友:
好像是有失控保護功能的~

网友:
对码时的摇杆位置就是失控保护的位置,你在对码时油门杆没放在最低~~~

网友:
呵呵,不是控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啦!
jr dsx9 的失控保护功能在接收对频时设定,
即失控时就是对频时遥控器的状态,所以对频的时候你要记得把油门摇杆底置。

网友:
嗯,学习...教训啊

网友:
6楼说的对,我用的是DSX 7,在家里试验了一下,是这么回事。

楼主:
我 知道有个东西叫说明书,可惜英文能力太差,根本就看不懂,怎么对码啊,能给个明细吗,谢谢了,谁有中文版的说明书啊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你用的是山寨PPM接收吧

网友:
习惯要先断电

楼主:
解决了,就是对频的时候,要把摇杆放到最低的位置,坛子里还是有很多高手,但是还是有很多混的

网友A:
我也试过这情况,看了这个贴子后也重新在关油门时对了一次频,结果关控后电机还是狠狠地转了起来..........
这时才想起好盈电调的失控保护方式。好盈电调对失控时的默认设置是在失控时自动把油门保持在小功率输出的状态,据说是为了保障短时失控不致于完全失去动力摔机.........

网友:
天方夜谭地说一句:2.4G的接收让电视机遥控给干扰了!!!

网友:
你没有正确设置失控保护,怪谁啊

或错误的设置了失控保护点是中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这情况,看了这个贴子后也重新在关油门时对了一次频,结果关控后电机还是狠狠地转了起来..........
这时才想起好盈电调的失控保护方式。好盈电调对失控时的默认设置是在失控时自动把油门保持在小功率 ...

有了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电调就不会执行失控保护了

网友:
那我的DX6i为什么一关控电机还是转了起来?我可明明是在关油门时对的频........

网友:
我有个问题也顺带问下,如果先选了遥控器的熄火功能再不小心关了控,还会不会再次自动保护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