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200和ep200v2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9-06-10):
请教ep200和ep200v2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V2改進很大~
性能上主要的区別在尾巴的虛位上~
v2沒錯的~

网友B:
EP200-V2-KIT版与V2版的区别主要是:
1.V2为99%工厂组装完成,V2-KIT为90%工厂组装。
2.V2侧板为碳玻复合材料,V2-KIT为玻纤材料。
3.V2为4800KV马达,V2-KIT为强劲的5600KV马达。
4.V2为钛色金属件,V2-KIT为黑色金属件,材质相同。
5.V2不提供工具,V2-KIT提供2把工具与1支螺丝胶。
6.V2提供建议说明书,V2-KIT提供专业的详尽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