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那泡沫机动力问题

楼主(2009-06-10):
我有一架几年前老的京商的塞斯纳泡沫机翼展1295mm长930mm,说明上全备重1250g现在设备都轻了估计不会这么重了,原配550电机.7.2V镍铬电.无副翼.现在我想改无刷的.
我手头有2212,1000KV的电机,配1047浆,30A电调,的动力.
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动力可以上么,要是不行请大家给配置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本人多年的习惯,见到沙发必要坐

网友A:
要换大KV的,1000的拉力太小了,用1400的配8寸浆,因为你翼展有1.2M吧,而且这飞机感觉好重,然后自己开个副翼,相信没大的问题.

网友:
正题..
现在的设备比以前的轻的多...
2212 KV1000 带1047动力绝对的够..推重比小于1.但是飞赛还是够了..
想在1000G以下..就不要用氢电.换LI电..1500毫安左右就可以拉..(你这个电机用这个配置可以飞十几分钟.全油门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大KV的,1000的拉力太小了,用1400的配8寸浆,因为你翼展有1.2M吧,而且这飞机感觉好重,然后自己开个副翼,相信没大的问题.

KV1400带8060 拉力没KV1000带1047拉力大...
1400带8040的桨只有700多克电流好象是12A左右(就算带8060拉力还是没1047拉力大,电流比1047还大一点点)
1000带1047的桨拉力有860克的静拉力..电流只大了3A多吧..
而且飞机也有那么大..带8寸桨有点不太协调

楼主:
翼展1295mm长930mm,说明上全备重1250g现在的设备估计控制在1000g内是没有问题的,原来的设备 舵机 电机 电调哪个大啊

网友:
赛斯纳规格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