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A123驱动2208无刷1200kv 该配什么桨

楼主(2009-06-10):
3SA123驱动2208无刷1200kv   该配什么桨    高手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7 1060 9060都可以~

1047电机那个烫啊

网友B:
9060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60比较合理

是接近11V的电压哦 不是2S

网友:
我的2208KV1500,手头没有9060桨,用1060桨剪成的9060,用3SA123飞下来以后电机不烫。
也许我飞的太温柔了

网友:
1200kv 11V 用 8060 , 9060 也可.

楼主:
这两种桨如果都标称9060    那是一样的么
是哪一种

网友:
LS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帮顶 !

网友:
第一种桨会过载

网友:
8*4
最好是买几种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