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虾玩汽油O艇!!请教老虾几个问题!!请老虾们赐教!!

楼主(2009-06-10):
最近对船模有些发烧!!和朋友一起淘了两艘竞速O艇!!QJ26CC带离合和带水泵的!!
到手后就跟朋友想去磨车!谁知小看了汽油机的化油器!!几经辛苦拉着磨了几十分钟熄火后怎么调也拉不着了!最后就这样浪费了一天也没把船磨成!!好搞到断手拉弹簧又见红的!!实在是郁闷的一天!!

第二天只能才下发动机自己做个简易的架子拿去找一个老模友把发动机调好在家磨了!!还好经过老师傅几下扳手,能正常磨车了!!冒着唉骂的心情在家楼顶把一箱油给磨完了!!
现在准备周末正式下水试跑!!
但有几个问题困扰着我!!所以上来讨教一下老虾们!!
一,船体上的单向排水阀船静态在水里的时候是进水的,这样正常吗?
二,就是水刀跟压水板的角度要怎样调才能把船跑出最佳状态呢?
三,QJ26CC的发动机能够跑出什么样的速度呢?

实在BS厂家的装机技术!!船没拉着螺钉就掉出来了!!

实在BS厂家的装机技术!!船没拉着螺钉就掉出来了!!

第一天出去把船都搞花了!所以做了个架子!

第一天出去把船都搞花了!所以做了个架子!

这东西不是叫单向排水阀吗?怎么放船下水船进水的?

这东西不是叫单向排水阀吗?怎么放船下水船进水的?

网友:
想吧这油船调好是个学问诶,就是大虾短时间里也讲不清楚,想让船跑起来很容易,想跑出速度那就有的好折腾了!

网友:
问题:
1.单向排水阀在船静态放在水里的时候是不进水的。单向排水阀内部是一颗塑料滚珠,当船放在水里的时候水的压力是向船内的从而使小滚珠受水的压力而顶住出水口完成不进水。少量进水也属正常,拖延进水有时间把船救回来。
2.水刀是起到协助船体急速转弯的只要求调到垂直90度就好。压浪板是在跑船的时候看船的姿态来调试的,如果船体钻水就向上调压浪板,如果船体在水面跳跃不稳定就向下调试压浪板。
3.QJ的发动机一般也就50、60公里左右你加了离合器应该不会太快。
  厂家的东西只是装好了卖的,螺丝还需要自己紧下。发动机这么大的震动肯定会震掉螺丝的,最好拧下来抹上螺丝胶紧固。
放船的地方不错玩的愉快!!!

网友:
油船最大的·优势就是跑的时间长,一箱油可以跑很久,如果想追求急速还是要玩电船!

楼主:
 感谢楼上详细的解说!!

网友:
LZ你这船是烧什么的?是汽油还是甲醇?还有楼主真的要好好玩的话你最好把协震管给换了,老鸟一般要给一艘船配好几个管子!这些管子都是自己做的,如果管子调好了,可以增加15%左右的加速性!

楼主:
 加速15%!!
老鸟就是好!!什么都能自己动手!!
我已经升级排气管了的!!原来是不锈钢的现在都换铝的了!!

网友:
貌似还看见了水泵?这不成纯娱乐船了吗?

网友:
难道模型船不是用来娱乐的?

我有条和楼主一样的船,就是排气管还是原配的,消声器在路上。楼主能解释下为什么要把不锈钢换成铝的吗?

楼主:
不锈钢的排气管怕用久了整条都黑完了!!而且这铝的排气管商家标说可令引擎提速20%,不知是真是假,所以就换上试试,

网友A:
 8楼的说法好奇怪啊!很多的大油船就是用吸水泵来抽水冷却发动机的

网友A:
LZ你真是太有米,太好被忽悠了商家说可以提升20%你就信?这是忽悠你的,你想想老鸟们调好的也就15%,商家可能调出20%的吗?再说了每艘船都是有差异的这是要慢慢调出来的,还有加速皮用久了都会黑的,这和材质没有关系啊!铝的也照样会黑啊!这就和汽车的排气管一样的,就算你这排气管是镀铬的也照样会黑的!不过我非常期待有人用钛合金做加速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楼的说法好奇怪啊!很多的大油船就是用吸水泵来抽水冷却发动机的
比赛船很多用冲水冷却,抽水泵很少用。减少故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真是太有米,太好被忽悠了商家说可以提升20%你就信?这是忽悠你的,你想想老鸟们调好的也就15%,商家可能调出20%的吗?再说了每艘船都是有差异的这是要慢慢调出来的,还有加速皮用久了都会黑的,这和材质没有关系 ...

不是我有米!!加速20%我也不信的!!换条铝的只是不想没多久排气管就黑了!!铝合金的话一般很难烫黑!!而且换过只是加几十元而已

网友:
强烈建议LZ用钛合金的加速皮!然后在谈一下感受

网友:
楼主估计也是新接触汽油船,最好是什么也别换,慢慢玩出感觉来了再升级,反正这发动机也跑不快。比赛船和娱乐船还是有区别的,比赛船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何况业余和专业比当然保险系数要留高点了

楼主:
 是第一次接触汽油模型也是第一次玩船!!
顺便在问问老虾们这款发动机是不是得换个化油器好点呢??
换得话要换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不用跑太快的,稳定才是硬道理,你跑完全程不死火不沉船的话,你就已经有名次了,问题是能否进入3甲,就看当时高手还在否,和看你的操控技术了。

网友:
你这化油器都不是国产的了,你还要换什么型号的呢?
14楼的带离合的应该要配水泵吧,不然在离的时候怎么冷却?????

网友:
个人觉的不锈钢的好处在就算黑了,可以再抛光,,基本可以和原来一样,还有一般黑的地方都在弯头的地方...,维修也方便,裂了可以补焊 ,铝的散热好,重量轻.维修不方便... 以上本人拙见希望楼主玩的愉快.:loveliness:

网友:
黃色的撥兩下,油就上去了。。。
但之前有朋友說的不對,QJ跑個70來80不難。關鍵是調整。

楼主:
 哇!能上70-80啊!!那用换什么零件吗?例如火花塞跟化油器之类的

网友:
70`80 很难吧.原装的小松也就80`90..个人认为在60左右.很难到80

网友B:
你现在机上的 化油器就是小松上用的那个牌子的,不过型号不一样.调整好了转速大溉能在13000````16000左右,当然你改发动机其他地方另说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机上的 化油器就是小松上用的那个牌子的,不过型号不一样.调整好了转速大溉能在13000````16000左右,当然你改发动机其他地方另说 !1

什么型号呢?多少钱!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很难买啊,要看别人有没有过手的  啊

楼主:
像QJ这样的国产引擎!!大虾们都用什么比例的油来跑呢?

网友:
 新虾,老虾是什麽呢?........世上只找到鲜虾和死虾!

网友:
看出来了

LZ是典型的"硬件派":啊!
新手一个,船还没跑开,更谈不上对油针,浪板,吊架入水角,重心等等影响速度和姿态的各方面
的细节调整,船一到手就忙着换这换那的,
其实调船是很有讲究的,里头的学问不少,
否则,人手一台CMB35,人人都能过百了?未必吧

网友:
新手目前能解决的只能是硬件,软件就要靠慢慢泡了

楼主:
 郁闷啊!!滑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桨的人水角度不对还是压水板角度问题!!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我那船要怎么看船的重心吧!!要以那个位置为中心点呢??

还有船桨跟船底的入水角度应该是几度呢??是零度吗??

还有我那船配三叶桨合适吗??还有不要离合改直驱会不会好起滑点呢??

今天跑起来老是滑不起来!!感觉船头有点敲,是不是要把压水板往下压呢??

网友:
基本上要上視频!

看和聽才会知道毛病所在!!

楼主:
 哦!看什么时候有空再去试试顺便上传视频让高手们诊治!!: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啊!!滑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桨的人水角度不对还是压水板角度问题!!高手指点一下啊!!

小哥!
換一支OCTURA470˙478或PRATHER275二叶桨保証馬上如蠻牛跑起來又沖出去
此三叶桨(柳叶桨)看起來好像仿制自英國某P.P牌,用在此型船不合适,會有"空蚀"現象,當然滑不起来!!
~~~~以上供参考~~~~~祝您成功

楼主:
真的啊!!那今天马上去订购!!

网友:
求稳别求快了

网友A:
LZ真是有米的硬件发烧友啊!

网友:
快乐時要快乐!

引用 网友A:
LZ真是有米的硬件发烧友啊!

等都人老時控不了,不快乐
再说这商品船價格也不高啊!(很合理)
還没我弄上万的比赛级別

网友C:
你的不锈钢管还在吗``?出悟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不锈钢管还在吗``?出悟出呀?

直接加钱换装铝合金的!!所以没有原配那不锈钢排气管了

网友(2010-03-13):
听说,不锈钢排气管的效果,确实比铝合金好得多啊,为啥要加钱?

我朋友的铝合金,就是顶不住,爆了,我的不锈钢,玩到现在哦。

网友:
 排气管原來要用得長壽而不在性能嗎?

网友:
不锈钢的排气管,在调整谐振点后,应该耐压程度会比铝合金好点,虽然重一些。

网友:
大佬國支pipe比馬力士的還要好,又靜又大力又高轉數,用過你就知啦!如果無料就唔會咁多人同大佬國買啦!我都訂了一支,好野就緊系貴一點啦!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嗎!

网友(2010-06-11):
我的26CC

LZ你的O艇是哪里买的,我也刚买了一艘带2个舵机包快递是2700,我的QJ换了华博罗的WT771A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低速的时候怠速熄火,必须怠速高一点才可以,我把小油针调到1圈,大油针1.5圈,可是发动了一会的话就熄火,拿出火花塞看湿了,调了好多次总是调不好,还有排气管弯过来后不是跟加速批接头的地方有冷却的吗会漏水,我换了密封圈也一样,现在干脆不冷却了也不行,会漏废机油,我打算想把它直接焊死可以吗,请问各位老鸟多多指点,而且我的空转速度达到18000多转正常吗?谢谢

网友:
楼上的排气管是很好的,换105度的弯管就更好

网友:
有米人就听商家掰惑吧,不挣你们的钱挣谁的。哈哈  排水阀安装是有角度的,不是打个眼放上去就行了,这都是老鸟的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