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遥控常识及手法 问题?恳请大虾、老鸟赐教!!

楼主(2009-06-10):
新手报道,先向各位大虾、老鸟问个好!小弟昨天刚入手了 LAMA V3,上电小飘了下,没电了边充电边看论坛学习。

凑热闹高考的热闹,请教大虾、老鸟以下“常识”的理解是否正确,若有错漏还请指出:
油门:控制JJ 垂直 上升、下降。              (通过控制  A、B浆差速,以达到升降效果)
副翼:控制JJ 原地 左、右转向。               (通过控制  A、B浆差速,以达到原地转向)
方向舵: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 左右侧飞。   (通过控制 舵螺仪-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侧飞效果)
升降舵: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 前后飞行。   (通过控制 舵螺仪-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前后移动)

如果上述理解正确,请问各位手法的区分是否如下:
手法1-日本手: 左手(升降舵/前后+方向舵/左右)  右手(油门/升降+副翼/转向)
手法2-中国手: 左手(升降舵/前后+副翼/转向)  右手(油门/升降+方向舵/左右)
手法3-美国手: 左手(油门/升降+方向舵/左右)  右手(升降舵/前后+副翼/转向)
手法4-不明手: 左手(油门/升降+副翼/转向)  右手(升降舵/前后+方向舵/左右) —— 暂命名“反日本手”。

小弟现在手中的LAMA3 控正是“反日本手”,然而貌似又在某些贴子里见过,“美国手”其实就是“日本手”左右对换,特此求证下,底上面的手法3、手法4哪个才是真正的“美国手”,再者另一个叫啥,该不会是“反CN”吧。

基础知识求证完毕,再请教各位大虾、老鸟技巧篇,到底哪个手法比似乎菜菜上手学习、而且有“手把手”教学资料可参考,貌似见过某些贴子放出高手的手部动作让大伙“临摹”。

就小弟自身感知来看,似乎“手法3”在社会主意的初级阶段应该比较吃香,也看过某魔友提过,用手法3 做悬停,左手定好油门后,基本就是右手指的动作了。而且这样个右杆的控制比较像能联系实际,前进后退左转右湾啥的都像平时“开车”的思维。也确实,小弟玩 手法4 也确实感觉容易乱,方向控不好的情况下,搞侧飞更易撞墙,左手一调方向油门又不稳了,再定油门时方向又偏了,真是技法落后就要挨JJ欺负……

所以还想各位老鸟对手法的选定及技巧上提供点宝贵意见!

若我想把 手法4 改 手法3 该怎么改,难度大吗?单单拧螺丝是否就能解决问题,还是要焊接作业?

还请各位大虾赐教赐教~~!!

楼主:
自己先抢个沙发,等大虾、老鸟们发话~~!

网友:
好象说的不太对

网友:
方向舵 应该是尾舵,是控制飞机转向用的
副翼是控制飞机左右平移的
另外美国手和日本手不是左右杆的互换,是油门和升降舵的互换

楼主:
谢谢LS天宇兄指教~~!
那按你的说法,那上面的长篇大论就错漏百出了。。。。。。。先放下不管
那想请教下,有没有一种手法是: 左手(油门+平移) 右手(进退+转向)
这是不是一种常规的手法?就你专业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手法有什么优劣?

我现在LAMA 配的是 左手(油门+转向) 右手(进退+平移),但就练起来不顺手,感觉貌似上面的会顺手些,想改……

还请再赐教~~~!!

网友:
我也是菜鸟,我用的是日本手,你说的那个方法只是左右手整体互换,有用吗
举个例子,以日本手为例,假如你让飞机画圆飞行,你操控升降舵和尾翼,油门保持悬停就行,理论上说就是只用左手控制飞机就可,右手只需调解悬停即可。但要是美国手的话,同样的动作,升降舵在右手,而尾舵在左手,你就要动两个杆。能理解吗。
左手油门只要是飞3d动作时比较方便。

楼主:
谢谢~~!天宇兄~~!
正如你所说,我就是觉得现在的“美国手”(左手:油门+转向 右手:前后+平移)要做你的动作就得两个手都动…………
但我觉得好像不习惯 右手油门的日本手(左手:前后+转向 右手:油门+平移)
所以现在想改 “反日本手”(左手:油门+平移 右手:前后+转向)
对了,天宇兄,方便聊个QQ大家交个朋友吗?
我的是 28244334~~

再次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恩 有人指教就好

慢慢都会懂的

网友:
油门:控制JJ 垂直 上升、下降。              (通过控制  A、B浆差速,以达到升降效果)a,b槳是共同加速的~不然會原地轉~
副翼:控制JJ 原地 左、右转向。               (通过控制  A、B浆差速,以达到原地转向)副翼是控制水平左右移動(側飛)~
方向舵: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 左右侧飞。   (通过控制 舵螺仪-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侧飞效果)方向陀是控制A,B槳差速以达到原地左右轉向~
升降舵: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 前后飞行。   (通过控制 舵螺仪-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前后移动)

關係手法~給你两個圖~

按你意思可以選美國手或中國手(反美國手)~

楼主:
谢谢 mytown 师兄的“常识”修正及附上十分直观的图示~~!
而且不得不赞一个,师兄的遥控图示真是十分直观~!不同的颜色喜欢的可以很直接地分辨出美国手与日本手有什么不同可。
我开始以为美国手与日本手是左右对换,没想到原来是仅“X轴”的交互。
但貌似这两个都不是我现在思维中想要的,我后来在某个贴子看到我想要的那种手法其实就是 “反日本手” ,但是似乎没人这样用……
考虑到日后请教方便,我应该会在日本手与美国手之间二选一

再次谢谢town哥的赐教~~!

网友:
油门:控制JJ 垂直 上升、下降。              (通过控制  A、B浆差速,以达到升降效果)
副翼:控制JJ 原地 左、右转向。               (通过控制  A、B浆差速,以达到原地转向)
方向舵: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 左右侧飞。   (通过控制 舵螺仪-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侧飞效果)
升降舵: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 前后飞行。   (通过控制 舵螺仪-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前后移动)
||||
||||
||||
||||
||||
油门:控制JJ 垂直 上升、下降。              (通过控制  A、B浆速,以达到升降效果)
副翼: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左右侧飞。   (通过控制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侧飞效果)
方向舵:控制JJ 原地 左、右转向。   (通过控制  A、B浆速,以达到原地转向)
升降舵:控制JJ于同一水平面 前后飞行。   (通过控制倾斜盘-使B桨产生倾角达到前后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