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点 !发动机起着以后声音问题

楼主(2009-06-10):
新装的ALIGN 91H 引擎 目前还没有起飞过 起着以后 发现动静很怪 似乎夹杂着两种声音!一种很好听 很平顺!一种是那种咔咔声 请问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A:
工作声音的问题只有在现场听到才可以准确判断,每个人对声音的形容都是不一样的。或者你录一段高保真的放上来,也许有帮助。

网友B(2009-07-11):
应该是发动机咳嗽了 我的时间长不飞 就会这样 没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