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飞机螺旋桨控制结构的怎么那么简单

楼主(2009-06-10):
(无正文)

网友A:
这山寨版的直机还真有人敢飞呀

网友B:
是不是做成固定螺距了?还是把控制杆放在主轴里面了?

网友C:
看了N次~~
每次也雷到我了~~

网友D:
这机器的斜盘在最下面,拉杆在轴中间,真机没有副翼所以看起来简单

网友E:
飞这种飞机需要有多大的勇气!

网友F:
这种设计看似简单,为何模型不采用此设计

网友G:
因为模型太小了~再做成这样结构的 材料强度就是问题了。

网友H:
这个不是山寨的jj, 这个jj是几万元买回来组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