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叶桨和三叶桨具体性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2009-06-10):
请问两叶桨和三叶桨具体性能上到底有何区别?
就是同样桨型下作对比的话。。。说的越具体越专业越好。。。
先谢过了。。。

网友:
主题不对~少了高手两个字。

网友:
新手来抛泥巴引玉了:
对于全浸浆,三叶浆在工作效率、力学性能和结构刚性都比二叶浆要好,同样直径螺距的浆三叶浆可以做得更轻,同等直径下,提供相同的推力三叶浆比二叶浆转速要低,所以在接近高速时产生的孔泡也小于二叶浆。
对于半浸浆,它是为了解决螺旋桨高速时产生孔泡而设计的。原理是将水面中的空气导入工作叶面起到缓冲叶背负压产生的作用,和全浸浆相反,追求的是高线速度,二叶浆相比三叶浆有更高的线速度,效率更高。但在大扭距低转速的场合,如果受到浆直径的限制无法追求线速度,为了和发动机匹配,可以考虑使用三叶以上的半浸浆。

楼主:
那在用同样的电机的情况下,配直径大点的两叶桨和直径小点的3叶桨,配到电机的电流也相同的情况下,对船的速度和航行姿态有什么不同影响?

网友:
在模型的情况下特别是小电船,螺旋桨质量和船质量比率失调,高速情况下牵扯到了转动惯量,
如果不考虑船的反扭,在电机选定的情况下,并假设电池电调完全匹配电机,即电机工作在额定状态,匹配电机的二叶浆直径更大,即线速度更高,二叶浆优于三叶浆。
在汽油机情况下(电机KV值可以做很高),额定转速受到限制,但扭力也大。在二叶浆受到直径质量限制时,只能用三叶浆来匹配发动机

变量太多,假设太多。其实理论状态只能起指导作用,实际上经验更重要了

楼主:
那在用同样的电机和电流的情况下,配直径大点的两叶桨和直径小点的3叶桨,对船的稳定性有什么不同影响?

网友:
我的理解是速度快的用两叶的,慢速的用多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