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的5克舵机可以用在LAMA上...

楼主(2009-06-10):
请问:辉盛的5克舵机可以用在LAMA v3级别的小电直上吗,原来esly lama v3上的舵机是8克的,改用5克舵机不知力距够不够,还有4.3或者3.7克的行不行啊.想知道用过的朋友证实一下其可靠性.

网友:
要找个白老鼠试试才知道罗!

网友:
尺寸小了 力距是够的,需要改装一下才能安装  关键是为什么要用5克舵机呢? 减轻没必要在舵机上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辉盛的5克舵机可以用在LAMA v3级别的小电直上吗,原来esly lama v3上的舵机是8克的,改用5克舵机不知力距够不够,还有4.3或者3.7克的行不行啊.想知道用过的朋友证实一下其可靠性.

我的LAMA V3就是用的无牌(东明电子那里买来的)3.7克的舵机。
3.7克的舵机,能满足LAMA V3的要求。

楼主:
果然3.7克舵机用在拉玛上,减重10克,非常可观的数值.延长飞行时间1-2分钟.我的拉玛再换个2.4G接收,可再减重10克.换成600MAH电池的话再减重12克..我的拉玛电直可以做到全重195克.在室内飞行时间大大延长.

楼主(2009-08-15):
现在经过试用,3.7克舵机已经用在无刷lama上一段时间了,完全可以胜任飞行需要.

网友:
5 克舵机可以用在lama上,真的行不行啊

楼主:
拉玛重量轻,所以用3.7克舵机力距完全没问题,精度也能达到要求.只要不是暴力摔机,舵机不会扫齿,烧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