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普通小车床 DIY数控 车铣4轴

楼主(2009-06-10):
本人是菜鸟  对数控 一窍不通    可是坛里呆了很久  也萌发想自己 制作数控的想法    自己手头正好有一台 山东临沂产 车铣钻一体机   可是车床没有车螺纹功能  有时车一种规格的小东西  生产率也很低   所以总想改数控的   大家说说用这种床改可以不     有很多问题 还请 前辈们指教    第一  车床主轴想实现  车螺纹  并能实现数控回转盘 做圆柱体雕刻用    使用  (交流变频电机) (400瓦伺服电机) ( 普通步进电机)  那种能实现呢   大托板和中托板 在目前这种燕尾滑动摩擦跑到上 用85步进电机是否可行    用伺服电机 多大功率的能够胜任      刀架上装高速电机可实现对圆柱体雕刻   上面改装一道横梁  可实现4轴  作为雕刻铣用。。。。。。。。。。很多问题    还请前辈们出招指点   谢谢

网友:
红色的是什么??不像是锈,什么粉末???

网友:
车过木头的吧,木屑应该是

楼主:
小叶紫檀木沫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 ,可以实现

网友:
确实很麻烦的,但也是能办得到的。只要你努力!

网友A:
如果你能做出来你就不是牛人,是超人!!不是我打击你,数控我学了两年,那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做出来你就不是牛人,是超人!!不是我打击你,数控我学了两年,那东西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很复杂

照您这么说这个坛子里的“超人”还真不少呀!

网友:
车铣复合可不简单

网友:
能改主要是舍不舍得花大米买套车铣中心的系统就行

网友:
你这个小车多少钱?

网友:
实现车螺纹比较困难,如改改车铣数控,根据你的硬件情况,用步进就可以了,丝杆加个回差装置,雕刻圆柱,简单的方法把主轴变成两用的,车床当主轴,铣床,做A轴,但要增加一套机构,小改,2000多元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活到老学到老》

上面的多功能工具机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型号CQ9107,价格5000元(全新)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guojisen.html
我的手机 13854988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