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玩船老手 天地飞 FT06-C这种控能玩船吗

楼主(2009-06-10):
我有个天地飞 FT06-C 想用它玩汽油船 不知道行不行,请老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只要是控都可以,看你怎么用。

网友B:
其实船只有用到2个通道,一般少说都是3通道的!

网友C:
基本就只要两个通道。普通遥控都可以的

网友D:
构思简单的话就够了

网友E:
玩汽油船一定要是PCM的!!!!!!!!!!!

楼主:
这么说 我就不用在换控了 是吧 呵呵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