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721

楼主(2009-06-11):
谁能告诉我一下RD721接收的针脚定义
就是7个通道分别分管哪些
舵机

网友A:
你是飞啥?

网友B:
RD721的接收上有注释的 你对照看下啊
1是油门THRO
2是副翼AILE
3是升降舵
4是方向舵 陀螺仪
5是GEAR
6AUX螺距

网友C:
RD721接收机的通道分布和连接方法:
1 THRO 油门 -> 连接电调信号线
2 AILE 副翼 -> 连接450十字盘前左舵机
3 ELEV 升降 -> 连接450十字盘后舵机
4 RUDO 方向 -> 连接GY401信号线
5 GEAR 陀螺仪感度 -> 连接GY401感度线
6 AUX1 螺距 -> 连接450十字盘前右舵机
7 AUX2 辅助接口 空
8 BIND 对频接口 空

网友D:
其实感度一般接 AUX2的, GEAR一般接定速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