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的遥控器改锂电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9-06-11):
我想改0404的控为锂电,看了网上好多仁兄的方法,感觉挺复杂的,主要是不想拆控,和焊太多东西。看到淘宝上有发射器锂电,只要焊两条线就行了,既方便又安全,50块也可以接受,不知道有人用过么?
请勿发布外部连接(版主留)

网友:
不知道有多简单。。  这还需得着发帖子 问???给你那控上拿根母头的 线 红接正上焊起,黑接负上焊好就行了!就焊那电池接头那 !然后插电池就行了! 冒失太简单了吧~!

网友:
早就试过了, 绝对可行!

网友:
可以 我现在就是用着个,注意电压不要太高,不然会烧控的

网友:
我最近也在头痛这个问题,这8块8块的电池,耗起来可是很快的啊。。。。

网友:
用了很久了~當然沒有問題~

网友:
天地飞有改锂电池的帖子,就是要注意串入两个二极管降压比较安全些。我正在使用中。

网友:
我的控是改的,用的是11.1V2000毫安的电池,天天飞一个月不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