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比较容易成型

楼主(2009-06-11):
    我要做一些小夹具,但是型面是弯曲的,比方说凸起或有棱角的的,以前用的玻璃钢,在物体表面糊上几层,干了之后再来几层,然后修正就行。
    不过感觉这个还是麻烦,一个是玻璃钢比较容易造成局部的气泡,再则有时候能粘到原始物体上,导致其报废,实际精度也没有预期的好,有时候拿下来后还有些变形,导致做模失败,
如果有类似塑料一样的,温度高的时候变软,然后自然冷却,贴合型面,那样就好了,不过常见的塑料在冷却过程中自己也会变形,导致模具制作失败,油泥之类的应该是不行,虽然每种只做几个,但是要拿这个东西做定位夹具使用,每天也要用几百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材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要制作容易、夹具结实(最好是有韧性,不要硬脆,掉地面就碎),易于加工,硬化过程不会变形(型面接触良好非常重要),
请大家告知材料和加工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谢谢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
最直接的还是机加工。

网友A:
听说有一种东西叫AB水的。TB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有一种东西叫AB水的。TB有售。

没找到,不是AB胶吧?不行,首先是在暴露的空气中进行成型的,超过一定的厚度会起气泡,且涂不均匀,其次夹具的个头比较大,稍大的也要有20×20CM,这么大的情况下AB胶是不结实的。
机加工是可以,但是如果没有数模,其精度还是难以保证,其次,加工材料一般希望为非金属材料,减少划伤,比如尼龙、塑料等,使用一定厚度的这样的材料利用数控加工一面还行,如果两面加工铣成5MM候的弧形薄板估计难以实现,

网友:
有一种软陶,类似橡皮泥,做完后经100度烘,就可以固化了,强度不是太大,不知道你能用不

网友:
AB水,里面再填充一些小石头进去

网友:
要是对强度要求不高  那就用热熔胶吧  便宜 可以重复利用  就是强度一般。。。

网友:
记忆合金

网友:
http://blog.designnews.com.cn/huxiangyu/10467/message.aspx

POM是化学名为聚氧甲烯(Polyoxymethylene)的简称,通常也称为其聚甲醛、缩醛树脂。主要结构单元为(-CH2-O-)构成的结晶性热塑性树脂,POM包括由甲醛形成的聚氧甲烯的分子链构成的均聚高分子,甲醛的三聚体―三氧杂环己烷和环氧乙烷等形成的共聚高分子。

  「夺钢」就是这类共聚高分子的代表。主要在齿轮、轴承座等机械部件的领域中广泛地发挥其作用。

  录像机、CD、LD、MD播放机、收音机、耳机、立体声音响等音响机器,打印机、键盘、CD-ROM驱动器等OA机器,洗衣机、干燥机、电吹风等家用电器,安全带机械部件、车门外部把手、反射镜、发动机室等的汽车用零部件,还有照相机,钟表等的精密零件,以及建筑材料,游戏机等玩具及文具等的成型用材料。

网友:
通常做模具用硅胶比较好,比如KE17之类的,外面在加一层石膏,这样既有韧性,又不至于太软导致变形。
再补充一点关于气泡的消除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真空箱就可以了。把未固化的硅胶模放进去抽真空就可以自然排出里面的气泡。

楼主:
感谢上面大家伙的回答,
对于一些夹具,看来我是可以用AB水制作了,不过有很多位置无法抽真空,零件又不是在平面上,用AB水恐怕要流的到处都是,怎样才能搞定呢?就是在斜面上均匀的涂一层3mm厚的AB水或其他东西,是不是也要用玻璃丝布加AB水呢?
方法要简单可行,费用低廉,可操作,实用性强,记忆合金就不考虑了吧!胶棒成品太软,无法满足精度要求!
POM?用起来恐怕要先开模吧?有没有不用开模,直接在零件表面成型的呢?比方说,我要在一些塑料盆侧面同一个位置贴标签,需要做一个弧形夹具用来定位,保证每个标签念贴位置的一致,怎样做才又快又好,玻璃钢可以做到贴合面的良好接触,其他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方便的做到?

网友:
建议考虑硅胶

网友:
硬质聚氨酯发泡。
把你的盆放中间,外面订个木箱,发吧。
石膏也行,埋点玻纤布进去。但要做牙齿的石膏才行。

网友:
水固化聚氨酯也能达到你要求,上网买一卷医疗用的聚氨酯绷带,粘水就固化。

网友:
玻璃纤维有气泡,你排泡不好,买胶衣往盆上喷,再糊,保证面光。脱模剂打好就不会粘了。
变形是上的布不够,前后都要用毡,中间上个10层以上的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大家伙的回答,
对于一些夹具,看来我是可以用AB水制作了,不过有很多位置无法抽真空,零件又不是在平面上,用AB水恐怕要流的到处都是,怎样才能搞定呢?就是在斜面上均匀的涂一层3mm厚的AB水或其他东西,是 ...

你到底想做什么东西啊 说出来 大家才能用最好的方法帮助你 现在被你弄的一头雾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大家伙的回答,
对于一些夹具,看来我是可以用AB水制作了,不过有很多位置无法抽真空,零件又不是在平面上,用AB水恐怕要流的到处都是,怎样才能搞定呢?就是在斜面上均匀的涂一层3mm厚的AB水或其他东西,是 ...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抽真空,是整个模具和工件放进一个大真空箱里抽,无论什么形状,只要是铸液能流进去的地方,就能抽。

加玻璃布有两个目的,1是使铸液分布均匀,不至于出现底部厚顶部薄的现象,2是增加工件的强度。

至于硅胶,如果你不是做跨度很大的工件,硅胶的强度是足够的,在首版业,一些精度很高的翻模都是用硅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