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激光切割机的问题(仅仅切割KT板)

楼主(2009-06-11):
请各位大侠不要取笑在下的问题。
在坛里潜水多日,发现激光切割机的价格都是几W一台,我想知道,如果DIY一台只切割KT板的激光切割机,成本会有多高,高在哪里,如果能够告诉配件价格不胜感激!
要求是能够切1米左右的板机机身就够了,速度无所谓,配置不需多好,越是简易的越好,只要能够把电脑上的飞机图纸刻出来就行。

楼主:
个人感觉用oUFOo大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9124&highlight=100这个贴子中介绍的雕刻机,配上激光头,应该就可以了吧。请高手给个意见!
雕刻机如图:
行程再大点就行了吧

楼主:
怎么会有两个图?奇怪了!

网友:
激光能切kt

网友:
用激光切割要加上防护罩, 不然容易发生火警或变变成瞎子.

网友:
可以用2W红光或者红外的半导体激光器试一下,尤其是推荐红外的,反射率低,吸收率高,玻璃都能切。波长尽量长
二氧化碳是10640nm的,普通红外半导体一般是1064的,红色的808的。

楼主:
落花,请再说明白些好吗?

网友:
现在激光雕刻切割机用的最多的是YAG激光和二氧化碳激光, 几万一台, 只能雕刻切割非金属.

网友:
你要的机器很特别啊,功率要求很小,加工面积要求很大!
用激光器有以下缺点
1.激光器比电主轴或者电热丝要贵很多!寿命还要短很多!
2.一般的激光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保护气体,还要买气多麻烦啊!
3.激光器不能跟电机一样直接固定在Z轴上,来回逛荡2天就给逛报废了!各轴要有专门的光路!
4.还要有专用的电源系统,不贵吧,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激光器多使用的为美国的镀金镜,不是普通的水银镜可以反射的,所以光路的成本也不便宜)
以上几条应该可以死心了吧!呵呵!

网友:
我说的是2氧化碳的管子,固体的没有接触过!
据说固体的发热很厉害,射出的光比较散!不如2氧化碳的稳定,现在大多工业使用的都是2氧化碳的管子!

网友:
我看外面刻章用得那种激光雕刻机,不知道多少钱,功率肯定不行。

网友:
刻章的雕刻机功率于35W,我有一台不过没试过刻KT板,不过应该绰绰有余了。。。

网友:
100W的二氧化碳激光管可以切割35MM厚的亚克力板 100W二氧化碳激光管价格大约是3000左右 电源不是很贵 具体不知道 光路反射成本过高 需要水冷 无需保护气体

网友:
用激光切的话,边缘不就全融化了吗

网友(2009-08-18):
如果收一台40W的刻章机(新的好像不到3000),然后改造一下行程,不知是不是可以,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呵呵,瞎想。

网友:
找我啊!给你做一台,1000,或者1200,甚至1400的都可以,我给你做好,看好再要,怎么样?工期1个月,要是喜欢自己做,拿零件回去装也可以。
如果只是切KT,40W的可以了,如果还做轻木得,60W也够用了,我做普通的教练机,3毫米层板,才到40%的功率都OK了(受步进的限制),如果是直流伺服的更好,
这个不算广告吧!我给客户设计的伺服60W机器,给你参考。带升降台,全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