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lnko数字温控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6-11):
在淘宝买了几个二手拆机的数字温控器(日本产的shlnko温控器),研究两天了还是搞不懂如何设置上限和下限温度(店主也不懂怎么弄),网上搜不到相关的资料,只有在这求助各位懂行的师傅了,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先谢谢了,要是有使用说明就好了啊
我试出来按mode键显示s再按上箭头或下箭头是设置上限动作温度,同时按MODE和向上箭头键后上面显示P,下面显示0.0,然后再按MODE键上面显示I,下面显示30,再按MODE,上显示d,下显示50,  然后再按MODE键上面显示n ,下显示50 然后再按MODE键上面显示c,下面显示30,但怎么设都没有设置下限动作温度,就是不知道显示的这些字母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看贴顺手顶。

楼主:
晕了,就没有个懂的吗

网友:
这鬼子的不会,我自己塑料厂的全是国产的.....

网友:
见到了VCD一台

楼主:
我试出来按mode键显示s再按上箭头或下箭头是设置上限动作温度,同时按MODE和向上箭头键后上面显示P,下面显示0.0,然后再按MODE键上面显示I,下面显示30,再按MODE,上显示d,下显示50,  然后再按MODE键上面显示n ,下显示50 然后再按MODE键上面显示c,下面显示30,但怎么设都没有设置下限动作温度,就是不知道显示的这些字母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情况下sv是设定温度pv是显示温度at/rst是温度确定/重新确定,用箭头上下调整温度后用at/rst确定,ALM1,ALN2是报警温度1和2既是温度的上下限。具体的操作你再试一试。祝你成功。

网友A:
温控的方式有几种,你没有这个回路控制器的资料比较麻烦,从你按出pid来看,这个控制器有pid控制功能,at应该是自整定,pid控制模式是不能设置上下限的,只能用alm1和alm2设置两个报警参数,但但他们是分别通过继电器输出报警的,而且alm的报警方式又会就很多种报警模式,如果你要设置上下限首先要把控制输出设定为开关控制模式,如果是开关控制模式,上下限的设定应该是设置动作死区,而不是通过alm1和2设置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仪表,有些参数你很难理解,这种进口回路调节器,隐藏菜单非常多,就几十项,就是温度传感器就有几种选择,设置错误的话正确的温度都不能读入,你可以到一些工控的网站找找相关资料,或是工控的论坛寻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的方式有几种,你没有这个回路控制器的资料比较麻烦,从你按出pid来看,这个控制器有pid控制功能,at应该是自整定,pid控制模式是不能设置上下限的,只能用alm1和alm2设置两个报警参数,但但他们是分别通过继电器 ...

感谢林大夫指点,确实从来没有接触过,到网站上没看到这种型号(只看到控制器的侧面贴着个纸条写着130-R-E的标签和接线柱的接线图)http://www.shinko-technos.co.jp/products-e.htm

网友:
一般调出参数的方式是长按某个键或两个键一起按,能找到其他型号的详细说明也可以参考,一般一个厂家的参数代码都是一样的,了解了含义也能蒙个大概,小日本的东西比较缺德,说是不同型号卖不同的价钱,有的时候就是一样的东西把有些参数隐含了,你多交钱后换个型号标签打开隐含参数再卖给你

我这用日本理化的比较多,就是自己找到隐含参数打开用的,我这主要是pid控制方式控制射频发生器的功率给肿瘤加热达到灭活肿瘤组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