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总是飞不好!

楼主(2009-06-11):
两周前4面悬停过关了,看老鸟们航线如此的漂亮,于是开始练习航线。
第一次航线就用真机飞往返航线和圆周航线,结果乱飘,后果就是飘到50米外炸了。。。。
回家用模拟器练习,还是乱飘,几乎是秒炸!郁闷啊!

我的感觉是,推升降开始前进,补油门控制高度,但机身还是越来越前倾,拉升降调整,不是拉停了,就是开始往侧面飘。
转弯的时候压副翼,推升降,要补很多油门才行,但高度,航向还是乱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周前4面悬停过关了,看老鸟们航线如此的漂亮,于是开始练习航线。
第一次航线就用真机飞往返航线和圆周航线,结果乱飘,后果就是飘到50米外炸了。。。。
回家用模拟器练习,还是乱飘,几乎是秒炸!郁闷啊!

我 ...

前进速度还是看你的前倾角度吧,适当的控制一下角度就行了。
我在转向的时候副翼和方向舵几乎是同时打,然后过程中有时需要随时调整,我觉得想航线飞得比较爽比较好看副翼就得多给点
另外转向时不光只有补油门一种办法提升高度,也可以配合升降舵来保持或者恢复高度,另外有些情况下修正副翼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以上是我个人的感觉

网友:
我觉得你的理解有问题,前推是为了获得向前的加速度,到了你的理想速度必须将平面改平。
不可以继续前倾。

网友:
初航線不要过急和过快~要以懸停為基礎~慢慢去感受傾角和速度~

网友:
同意SZNMY~前倾时要保持速度就要间断的推升降和回中操作,如果持续保持推杆状态速度会越来越快一定会掉高度,补油要及时才能保持高度。高速转弯时应该是副翼、升降、方向、油门四个动作一起配合才能完美。

网友:
确认你的4面过关了吗?飞航线先练习左右飞,拐弯的技巧慢慢你就会在左右航线中体验出来的

网友:
估计LZ四面仍没过关;

网友:
世上无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