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麻将机减速电机

楼主(2009-06-11):
无聊从电动麻将机里拆下来13个电机
,电压110V,完好可用,10个小的,3个大的,有一个大的减速箱轴有一点变形.请看图片.
大家帮我看看能做什么。谢谢了!

网友:
能做麻将机!

能做麻将机!

网友:
真正的垃圾!要用这些电机,先得配个220/110的变压器;加上功率小,耗电大,体积大,精度低。没什么用 !

网友:
里面的减速齿轮可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能否把110V \ 14w \ 20rpm的转三个给我,如有意请与我联系.

wtoffice@126.com

网友:
6W小了点。

网友:
可以卖了它们,换钱花。

网友:
是抓堵收的吧 有一次遇上集中消毁,电机按KG卖,10元/KG

网友:
我前天刚淘了一个,3块钱

网友A:
要禁止3A发便宜的东西出来...有人看到会吐血的....好歹也是条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禁止3A发便宜的东西出来...有人看到会吐血的....好歹也是条命啊...

前两年50块淘了个还以为便宜,花3块买个电容配上才能转,现在3块都配有电容了,我只当是个坏电机买来拆开看构造的,但通电是能转的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没要闲功率小 ,还有个环形变压器,功率可能也不大,还不知道是110v的,明天去看看还有没有,把变压器搞回来去.

网友:
可以做电动窗帘,

网友B:
怎么做电动窗帘 ?我就干窗帘生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电动窗帘 ?我就干窗帘生意的

好主意,做电动窗帘还要配些什么配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做电动窗帘还要配些什么配件啊。

呵呵,那有这么简单,就一电机,最多只能让窗帘动起来玩玩而已。
电动窗帘是“智能家居”的一个小类,电机只是电动部分,需要遥控部分(控制正反停状态),当然你只要手动操就作简单很多,不过不方便。更高端的还得用上几套电机,(厚帘,薄帘,遮阳帘),加入感应部分(也叫智能部分),能根据场景自动开合。真想搞这个,建议你上弱电类论坛去看看。有很多成品,改造或直接购买比自己开发成本低。
另外你得失望了,这电机功率太小,恐怕厚窗帘带不动的,最多纱帘。
总而言之,玩玩还行

网友:
这种电机是很不耐用的,时间长了就会退磁。

网友:
做电风扇

网友:
不知道用来做往复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