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e020的问题

楼主(2009-06-11):
esky e020有两种,一种是2.4g一种是普通fm,两种分别的实际有效遥控距离是多少?最近准备入手020就是有点担心这遥控距离

网友:
这飞机能飞几米啊。有必要2。4G么。真是搞。

网友:
飞ESKY 的  不如飞 华科的  大LAMA,首先 020 就不是金属机,居然比华科的  还贵180左右!我倒,真不知道怎么卖起价的!
还有散热问题 不如华的,华的电机架是金属的,热量会沿着金属板一直散开,而020 电机热量往哪传????

当然华的仪器不兼容   没办法   我的采用 ESKY0709  3合一飞   华的  机子!  能兼容的控和接受 +金属机  完美结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esky e020有两种,一种是2.4g一种是普通fm,两种分别的实际有效遥控距离是多少?最近准备入手020就是有点担心这遥控距离

两种分别的实际有效遥控距离:100米没有问题,但建议LZ买华科的LAMA400,这个更大,更抗风,更适合室外飞,但是价钱也更贵,特别是配件。

网友:
补充   2.4G 最低 都有 100米 足够你飞 共轴这类机机 ,天线的最低300米  不过那么远你也看不见,2.4G 抗干扰 !干扰 就是用天线飞 可能 有时候机尾巴突然甩一下,明明控上没动! 2.4G 99%不知道是不是绝对不会出来这情况!

楼主:
1楼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看不起我们玩双浆的菜鸟.....偶飞lama v4在基本无风情况下飞个20-30米高很正常.更高就不敢了。看不清.
问有效遥控距离其实并不是想飞多远,实际上有50米直线上的绝对控制范围也就完全够玩了.只是有效距离大点,在有效距离内失控或干扰情况就能最大程度避免。
用想用2.4g其实并没有其它原因,主要是fm方式缠绕天线不美观,且比较麻烦,距电机近了仍然对控制距离有比较大的影响.

想入手020主要是因为之前买cpuid v3,练了老半天,只能勉强悬停。实在是反应没有飞机快,控制不了它.所以想买个稍稍抗风一点的大lama来玩.esky的虽然不耐炸,但各种件很多也很便宜,而且做工也还是不错的.所以才考虑的它.华的机机以前没玩过所以不知具体情况。

网友:
2.4G的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