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LOGO 600 3D 的同好

楼主(2009-06-11):
最近搞了一个 LOGO 600 3D(V BAR 版)
配置: 1。天蟹星 4035 - 630 KV
              2。天蟹星 130A 电调
             3。BLS 451 X3 /  251X1
             4。大桨:SAB  600
             5。电池准备用 10S  4000MAH  LIPO
             6。当然了买这机子就是玩 3D !

        我正在设置,问有经验的同好:
            1。 螺距:+,-  12 度 ,
            2。循环螺距: 9度 ,或更好?
           3。在软件中应该用哪一个选项(不考虑技术,只考虑3D飞行):
                  A。VBAR CLASSIC(1)
                 B。EXENDED         (2)
                 C。ULTRA  MODE   (3)
                                                                          多谢了!!!

网友:
螺距至少13度,循环螺距10度-12度

升级到v4版。不要使用3.16版。

网友:
4035用在600,会不会太大了点啊?

楼主:
谢谢同好们的解答!目前在等4。0版

网友:
4035-630KV 没问题的,将来还可以升级到LOGO700。
其实螺距不要太大,比赛才用得到,当然看个人习惯。

网友:
循环螺距10-12

网友:
螺距好恐怖啊

网友(2009-11-16):
飞完一次后 天蟹星 马达温度大概多少度啊。顶上去,,

网友:
3D可能达到80度以上

网友:
循环螺距是什么意思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