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来下,求助,016马达问题

楼主(2009-06-11):
016原装370马达,好像有点接触不良,推油门一会有一会没有,我以为是
电机
与电调的连接问题,就把电机和电调的T插给剪了,直接用胶布缠上了,结果没用,没找到什么原因,(其它
舵机
,陀螺都正常)

网友A:
老问题。碳刷磨完了要换新马达了。我有发帖说明370垃圾马达的问题的
找找有关E016的帖。都说明370飞不久(飞6次很好了)最好换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