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这个手练直机,大家看看叫什么手

楼主(2009-06-11):
一直在飞固定翼,也会一直飞下去。想了解一下直机的玩法,看能否相互借鉴,不知道下面的认识是否正确,发上来大家帮忙甄别一下:

飞固定翼,似乎叫日本手:
左手左右:方向
左手前后:升降
右手左右:副翼
右手前后:油门

直机开始也是用上面设置了通道,发现有不同的地方,固定翼的悬停(扭力滚)是靠左手就可以的;但直机却要靠左手的前后和右手的左右,不习惯,想把副翼和方向互换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飞直机的?换过后如下:
左手左右:副翼
左手前后:升降
右手左右:方向
右手前后:油门

网友:
有,那叫:中国手!即反美国手!

网友:
油门右手:上下 应叫日本手  但副翼还应该是右手:左右 应尽快适应才好

网友A:
固定翼 日本手 直机 中国手 和我一样。

网友:
一样的,只要你练习好了,我还不是一样美国手练习固定翼,没办法,玩电直已经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 日本手 直机 中国手 和我一样。

飞起来感觉如何?会不会比较容易悬停?对其它动作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中国手适合左撇子,我就是,玩儿了几天日本手就改中国手了,感觉比开始时顺手。

网友:
直机固定翼都是中国手,固定翼还在模拟之中,想上可没地方飞,直机对场地要求相对小一些还是玩儿直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感觉如何?会不会比较容易悬停?对其它动作会不会有影响?

老兵了,敬礼。

网友:
应该是中国手,我现在用中国手飞直机,感觉还成.而且是从日本手改过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