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G4.5

楼主(2009-06-11):
我前几天把G4升级成4.5以后,用0905玩直机尾巴就抽筋来回摆,升级以前没有问题,不懂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重新校正下各个通道吧。

楼主:
通道已经校正了,没用,飞固定翼没问题,直机就不行

网友A:
lz我来告诉你真正原因吧,就是你玩的那个模型不是g4.5自带的,不是完全支持g4.5,所以程序判定才会这样。建议玩g4.5自带的模型,下载也要下载g4.5的模型再倒入

网友:
我估计都是不兼容的问题

你可以试一试其它直升级,,,如果全都直升级都一样情况,,,那是游戏软件设置问题,,,如果只是部份直升机是这样,,,那就是那个直升机有兼容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来告诉你真正原因吧,就是你玩的那个模型不是g4.5自带的,不是完全支持g4.5,所以程序判定才会这样。建议玩g4.5自带的模型,下载也要下载g4.5的模型再倒入

还真是这个问题,谢谢这位大哥了,不过模拟器里面自带的450貌似没有下的YT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