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问题????

楼主(2009-06-11):
请问飞翼高手,我看了很多飞翼,都是用两个舵机,控制(就向固定翼的副翼是的),那么如何和
接收机,接口那???(以天6A为列),如何控制?请高手说明为盼??多谢!

网友A:
哈哈,我就是用的TDF 6A的,两舵机接1和2通道,3通道接电调,FUTEBA6EXHP就不一样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接的,控上的开关要调下,我飞了还不错,简单好超做,支持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就是用的TDF 6A的,两舵机接1和2通道,3通道接电调,FUTEBA6EXHP就不一样了,反正我就是这样接的,控上的开关要调下,我飞了还不错,简单好超做,支持国货!

多谢朋友的回答!!!能否在说明一下,控制过程,举个例子说明啊????

网友B:
请LZ找找TDF 6A的说明书  设置混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LZ找找TDF 6A的说明书  设置混控就可以了

OK!你说的是在遥控器上的,拨码开关上设置混控吗??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