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船和别人的互相干扰.怎么办?

楼主(2009-06-11):
请教;我的船和别人的互相干扰.怎么办?

网友A:
把船拿上來,把別人干擾死后,自己再下.

网友:
要么照2楼的办法,要么更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船拿上來,把別人干擾死后,自己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船拿上來,把別人干擾死后,自己再下.

对新手来说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网友:
算了 还是换2.4G吧  呵呵!!!

网友:
听说2.4G遥控距离短。。。

网友:
 別人被干擾死后,他還是拿著發射器呢!自己再下,相信要做多一點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