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给电滑加起落架或者小轮子呢?

楼主(2009-06-11):
场地不好,没有草地,请问大家如何才能给电滑加 个小轮子或者起落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时,熄火,慢慢滑下来,不会搞坏你的机机的。
只有粗糙的马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钢丝起落架用的很广,很简单,但滑翔机装上并不好看,但为了保护飞机,仍然有很多人装。
我用过另一种方法是加滑撬,铝板做,完成后机身离地面4cm左右。由于铝板很坚固,所以厚度并不大,2mm铝板足够了,阻力也小很多。绝对耐磨,速度降下后翼尖会擦地,但此时速度已经很小了,点地后很快会停下来,损伤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