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新手吗?

楼主(2009-06-12):
练450一个多月,损失大浆15,主轴10,尾管6,横轴8,尾轴4,舵机4,还有其它很多备件,可每次悬停不超过30秒,练直机太难了,我还是新手吗?

网友:
没练模拟器的下场.........

网友:
晕呦,快赶上我半年的了,楼主多多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七分模拟器 三分真机!

网友:
的确 还是新手

网友:
  暂时属于初级新手,加油

一块电池不落地就算中级新手了

找个老师一起飞,会快很多

网友:
属于新手,鉴定完毕

网友:
什么 飞机  什么配置
装训练架了吗?

网友:
损失的这些,够买几个模拟器了

楼主:
这是我刚买的模拟器,直机是鲨鱼450。

网友:
对,还是得从模拟器开始。

网友:
不能连续飞完一个电池还需加油

模拟再模拟。模拟加真机结合

网友A:
最好的建议,直接上 450的都是 听老鸟吹的!  本人没那么做,新手一点知识,感觉都找不到 就摸450 !说实话,新手连转向一紧张都乱拉 !

我的经验之谈,想飞直升机    先从共轴开始,它比较稳,从它开始 练习对尾,悬停,怎么控制方向,方向感,4面悬停!然后买个进军450的控 把舵量打大一点!用共轴在房间里 快速控制十字盘,猛冲向墙再猛拉回来,快速在房间飞行!以此来练习反应力,因为450更灵活!   只要能在房间里 乱飞了,随便控制机了   OK,可以上450了!

第一块电 找感觉,第2块电随便都能悬停!第3块电可以试着飞人2米以上!第4块电池 直接上10米高空!

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2块电就在2*2的地练习悬停!4块电池 就去了场地 飞了最低10米高空!

不信可以找我!经验之谈!

网友:
損失比較嚴重了~
有總結一下炸机原因嗎~

网友:
楼主开模型店的

网友:
多上模拟器。
模拟器连熟了再上真机。:loveliness:

网友:
悟性啊,悟性很重要啊,为什么不先上LAMA飞飞呢,会建立很好的飞行信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建议,直接上 450的都是 听老鸟吹的!  本人没那么做,新手一点知识,感觉都找不到 就摸450 !说实话,新手连转向一紧张都乱拉 !

我的经验之谈,想飞直升机    先从共轴开始,它比较稳,从它开始 练习对尾 ...

LAMA,我飞了2个了,可450完全是两会事,我是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A,我飞了2个了,可450完全是两会事,我是单飞。

相信自己,多上模拟器,模拟器飞好了再上真机,一步一步来,多看帖子先学怎么调机。

我也是单飞,直接入的450

网友:
模拟器上把自旋悬停练得烂熟后,如几秒钟转一圈并把悬停范围控制在较小的面积内,这时再上真机,如果还飞不完一节电池的话就须考虑飞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