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500尾巴上下抖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6-12):
亚拓500悬停的时候尾巴上下抖动,不是很严重但,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机身还是尾巴,震动还是抖?

网友:
有好多原因的,有电调离接收太近了也会这样,和电调的进角不对也会这样的

网友:
LZ

有可能是轉速不足,請降低螺距,提高油門試試

网友:
一般来说要注意螺距和油门曲线的配合,如果排除了平衡问题的话

网友:
尾巴跳,拆出尾浆夹,足步配平!排除尾浆后调整皮带,皮带過紧也會导致尾巴抖!換三轴!

网友:
上下抖动  皮带的原因可能性较大
我的左右抖动
不是感度高的原因
有点类似 高频振动..
很烦躁
新机器居然也这样..

网友:
转速不够

网友A:
我的500开始也抖,拿给被人飞就不抖,后来发现是我的手在抖
改二指禅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提供一个方向,供LZ参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开始也抖,拿给被人飞就不抖,后来发现是我的手在抖
改二指禅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提供一个方向,供LZ参考哈

经典

楼主:
谢谢指点,可能是转速不够,新换上电池就好的多。飞一会旋停的时候就尾巴上下抖,但是抖动的频率很慢。

网友:
500的经碘问题,主要是横轴胶圈太硬的原因

稍提点转速就好了,不过稍费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