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的120度和140度

楼主(2009-06-12):
两架wing ,一架是120度的斜盘,一架是140度的斜盘

总体感觉:
    140度的斜盘相对稳些,就是在EXP值(控里的大小动作设定值)相同的情况下,140度的要比120度的稳。

   不过450毕竟小,我发现可以通过降低120度斜盘那架飞机副翼的EXP值,可以达到没有更改EXP值的140度那架飞机的稳定度

另外,玩wing 配件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A:
lz是不是该把图片改一下呀,2幅图是一样的呀
误导菜鸟嘛

网友:
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不一样啊

网友:
是啊,第一幅图上副翼/螺距的球头向后,第二幅图上副翼/螺距的球头向前,不一样的。

网友B:
140度斜盘的确是最好的,严格来说是135度。

顶级飞机都是135度,原理上的好处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google。

我以前有篇帖子介绍wing120度升级135度的方法。

wing的配件我这里非常齐全,比厂家还齐

网友C:
球头反过来就是135°?

网友:
那个横的臂是哪买的?能不能装亚拓上面?

网友:
两者的混控设置也不一样,不能直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40度斜盘的确是最好的,严格来说是135度。

顶级飞机都是135度,原理上的好处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去google。

我以前有篇帖子介绍wing120度升级135度的方法。

wing的配件我这里非常齐全,比厂家还齐

到你的网店看了一下  什么东西都没了  是不是有别的网店啊  想买些wing的配件··

网友:
我咋没这感觉呢,我感觉是120配9G很方便的,140的有点别扭,不长不短的,稳定嘛,不好说哟,我120就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你的网店看了一下  什么东西都没了  是不是有别的网店啊  想买些wing的配件··

重新上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球头反过来就是135°?

135度的横杆略长,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该把图片改一下呀,2幅图是一样的呀
误导菜鸟嘛

看清楚了再发言。不怕不懂,就怕不懂装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该把图片改一下呀,2幅图是一样的呀
误导菜鸟嘛

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
LZ 在什么地方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