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600NPS问题请救版大

楼主(2009-06-12):
我的600NPS是春节前后买的,到现在可能飞了不到50个起落,我的配置是DS610*3,油门9254,舵螺是611+DS251,然后都是亚拓原配的二合一和定速器,发动机我用了OS50的,但是从一开始装好到现在我的600尾部一直在抖动,说明一名飞机从未炸过的,我的飞机在东莞东翔模型买的,但找加他调试也得不到解决,后来你们亚拓在东莞松山湖表演我也是带过去给你们看过,后来因为时间问题调了一下就走了,问题也不解,这种原因搞得我真的飞得不爽,请版大帮助能要我得到完美的解决,完美的飞行

网友:
以前我使用GP700也出現過這個問題,更換成611後就沒這個問題

网友:
 我的也是,我刚装好后很正常,但升级后就出现尾部轻微的左右摆动,重装几次也得不解决。进来学习下!!

网友:
请确定尾传动轴100%直。
如果有多余的米,可以购入塑料皮带尾波箱(包含了一根尾轴)、皮带、皮带前齿,这样一套也就200块多点。然后换上。如果皮带传动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不用想,肯定是尾传动轴的问题(即便你用肉眼感觉它是100%直)。毕竟一分钟超过10000转的转速,一丁点的弯都会带来大震动。我的NSP已经换成皮带了,当然还是金属尾波箱(为了美观)。尾传动轴太娇气,有一次垂直尾翼轻轻点地,就弯了(当然是肉眼看不出来的弯,当时也找了很长时间的原因,后来换了根新的就好了)。换皮带不为别的,就为了省事,当然也省钱。

网友:
可能是接受机离陀螺仪太近了

网友:
说到这个,我也是哦,我的陀螺仪放后面的,也是611,舵机是251, 倾斜盘是601,油门是65MG,

尾巴一直轻微的抖动,感度非常低了,

网友:
LZ

您好,當天調試我也在場,我記得好像豪哥幫您調得差不多了
小朱試飛的,有給您幾個建議,不知道您有試著調整嗎?

网友A:
下午试飞600NSP还是同样的问题,左右轻微的摆尾。 飞机也是没摔过,也无双浆现象。全部升级。全新传动轴。
电子配件:
陀螺仪:GY611+BLS251
十字盘:BLS451*3
油门:9252
排气:哈托522
定速:YTG600
控:12Z
定速悬停设置在76%,感度28-38都试过,悬停螺距5-5.5

另外发现金属尾浆夹有些晃动,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午试飞600NSP还是同样的问题,左右轻微的摆尾。 飞机也是没摔过,也无双浆现象。全部升级。全新传动轴。
电子配件:
陀螺仪:GY611+BLS251
十字盘:BLS451*3
油门:9252
排气:哈托522
定速:YTG600
...

尾旋翼夾座有些晃動是正常的,止推軸承在高轉速時,能有效的降低拉力,保持槳夾與尾軸垂直
建議您把定速器設定在80%
檢查尾傳動大齒盤是否鎖太緊造成尾傳大齒盤變形
另外請您確認611傳感器是否有無加防震鐵片

楼主:
版大讲得没错,当日是豪哥帮调小李试飞的,他说要我回来换上611传感器亚拓的PU胶,但是他们帮我开的定速设定从80-88%都试过,最后的设定,定速是86%的,我回来换上了亚拓原厂的PU胶和FU原厂的双面胶,试了下问题也是一样得不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旋翼夾座有些晃動是正常的,止推軸承在高轉速時,能有效的降低拉力,保持槳夾與尾軸垂直
建議您把定速器設定在80%
檢查尾傳動大齒盤是否鎖太緊造成尾傳大齒盤變形
另外請您確認611傳感器是否有無加防震鐵片

大齿不紧
悬停模式定速器設定在80%是不是太高?
GY611傳感器是装有防震鐵片,并且用的是亚托K10433A 陀螺儀固定泡棉
刚才把尾传动部位拆后发现传动轴转动不同心,换根新的安装几次都是这样,不知是不是与此有关,要怎样安装才能保证同心呢?

楼主:
当时我是要豪哥帮我调动力的问题,最后我先说的是摆尾的问题,但是小李说我当时的双面胶太软了不好,要我加回来换上PU胶,可以我换上了亚拓原厂的PU胶和富特吧原厂的又面胶也是得不到解决,我台机在东莞东翔模型装的,从装好试飞都是出现这种问题的,但在他哪里给他调又说我发动机不行和尾轴不行,我的发动机是新的,尾轴也是新的,机也是刚装好的也没炸过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先取消定速,按说明书调好油门和螺距曲线,611先放在60%感度(以611显示为准),确保各部件没有不妥。在以上条件下,着重调整引擎工作状态。

有时因为引擎输出不稳定,也会造成摆尾。

楼主:
可以用的都用过了,可以试的我也试了,不知道度什么原因真的怪事哦!这台机也不止我自己一个人调试过

网友:
刚把尾巴拆了重新安装一遍,明天试试

网友:
我的机器是全新的,才经过3箱油磨合。我的611是2层双面胶中间放了铁片。都是611陀螺仪中配的。另外陀螺仪是否要用魔术粘绑下??

我陀螺仪现在是60%,

楼主:
是不是这批600NSP特惠版都有这个问题,请版主能给我们最大力度解决

楼主:
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都没有信心玩油机了,设备也不算差,怎么老是搞不好,是人的装机问题还是机的本身问题呢?我的天啊!

网友:
哇,幸好没出手,观注下!

网友C:
楼上的观点,呵呵。
我的尾巴是YT组装好的,我发现螺丝很紧,所以我就没重新自己装。
会否陀螺仪震动照成???

网友D:
我的600NSP新年版,送610三个,还有我们一起玩的一个朋友他的机子也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机子也都是新的,没炸过。从装机就有这问题。
陀螺仪也是611加DS251。感度也很低还是有抖尾现象,我的611感度是45.
请版主关注,这么多的600NSP新年版都是同样的问题,是否是飞机自身的问题??????????

网友E:
原来有这么多跟我是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飞机。。。

网友F:
我和朋友的几个NSP(也是套装) ,都没有这个问题。看到你们出现这个问题好像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用611。会不会是陀螺的问题。我用401就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我肯定不是舵螺仪的问题,因为我试过401+9254, GP750+620,611+DS251也是一样的后果,得不到改变,我开始只以为就我台机是这样的,估不到有这么多模友的机都是这样,这个问题就请亚拓出面解决,因为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谢谢!

网友C:
下次我试试看DS760哦,再有问题就试试GY520,就是换的麻烦
难道是干扰码??有否人不用601舵机的??怪的,611我看到都用了铁片了呀。按理干扰可以忽略
GP750可能比较怕震。

网友D:
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哦。我的NSP还加了亚拓的干扰器,机尾还是一样哦!

网友C:
我认为和新春版没关呀,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送了几个舵机而已,其它不用亚托电子设备的人回复下呢,有否问题

网友A:
电子配件:
陀螺仪:GY611+BLS251
十字盘:BLS451*3
油门:9252
排气:哈托522
定速:YTG600
控:12Z
定速悬停设置在76%,感度28-38都试过,悬停螺距5-5.5
另外发现金属尾浆夹有些晃动,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看九楼

网友G:
我昨天在亚拓版主的帮助下在东翔模型店搞了一下午也没有把问题得到解决,该换的都换过了,换了离合和离合杯,尾波箱总成,尾前驱动齿,舵螺仪的双面胶,现在就剩下了离合座没有换了,今天打算再去打离合座都换上,希望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在这请用过600的模友出来说说出现这种问题你们是如可解决的,在此先谢了!

网友B:
風流財主
依據昨天情況,您只要一起動引擎,GY611和尾舵機就抖個不停,油箱內的油就像下雨一樣
在引擎高速運轉下(IDEL)又能解決尾巴抖動問題,有可能是引擎動力系統出現問題
建議您朝著引擎的組裝、燃油、爆震和動力系統的傳遞來檢查

网友C:
我发现我的邮箱非常平静。不过我调整感度是有效果一些,初始的时候是70%,后来磨合一箱65%,最后一箱60%。下次继续测试,不过低于65%没什么多大改善

网友H:
600的飞机的尾部都这样的吗,我上600的信心要没了啊.

网友I:
我的600也有这个问题 关注中

网友G:
昨天该换的都换过了,现在就只有发动机未换,发动机我才飞了5桶油,前段时间后来听模型店的老板说有可能是发动机轴承问题, 我拆开检查过也没有什么事的,心想反正拆开了没事都把它换掉,结果问题也是一样没有得到解决,在昨天什么都换过的情况下模型店的老板换到都没什么换的情况又说发动机不行,叫我换发动机试,我说换发动机可以,但如果不是发动机的那问题算谁呢?如果连发动机都换的情况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到底是我装机的问题,还是亚拓600NSP本身都存在有这个质量问题。注明一句:我的机从新装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机也没有炸过的,我朋友的那一台和我同年同月同日装的也是这个问题,不过他现在放在家里做静态模型了。有多少模友的600是这个问题的,不仿出来说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LZ
請模型店拆開離合器罩和離合器時,發現離合器罩內的來令片已成三個階梯
離合器罩和離合器都已變形軸承已損傷,這和質量已沒有問題
在尾傳動軸安裝上,您並沒按照說明書的要求,軸承在正中心偏移5~7公分
也沒預留1mm的間隙給尾傳動軸,造成尾前齒受壓迫產生虛位
現在只剩最后要解決的問題點
啟動引擎后,尾舵機不應該是左右晃動
機子內的油箱應該是平靜而不是像下雨
油機本身需要注意的問題點就比電機要來得多
所以需要多些耐心來折騰

网友J:
怪不得之前出600nsp的这么多,不知道用700的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G:
现在版主的意思是不是说发动机的震动大,如果是这样的我就把发动机都换掉,如果都有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发动机又算谁的,因为我之前也装过亚拓50级的发动机试过问题也是一样的,现在模型店的又说是发动机的问题,他说找个没问题的发动机试守最说,那我现在为有这样了没办法。在这里说明一点版主说的尾前齿有虛位这个是可以说是有小小,只不过是上下的虛位,也不会造成这第么大的问题吧!更可况尾齿和尾轴和尾轴没问题的情况下也换了,现在产生很多不必要的费用搞到我现在不知道如可是好,离合器罩和离合器我看離合器罩內的來令片是磨得不正常,这个有问题我是会应的,最后说明一点这个机我原本打算搞不好就不飞的,就是我发了粘之后版主约我带到模型店去帮我做检测的,如果就知道结果是这样的我就不搞了,现在真的是进退两难

网友G:
说明一点我开始装时就是用亚拓版本的发动机就有这个问题的,我是从新装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后来听日说用OS50的发动机会好点也是换了全新的

网友:
看了这么多的描述,楼主的问题就是飞机震动的太厉害了,版主说“GY611和尾舵機就抖個不停,油箱內的油就像下雨一樣”就是剧烈震动造成的,正常油箱里面的油是平静的。所以要找到震动的来源。建议把大齿拆下来,发动发动机看在各种转速下的震动情况要是没有震动就说明发动机没问题,然后再排出旋翼头和尾巴,具体的方法比较复杂。就是用排出法看装上那个部分问题会出现就是那个部分的问题。600是很成熟的50级油直了,不用怀疑飞机的设计问题,俗话说“没病不死人”,你的飞机肯定有问题的地方,希望楼主能有能力有信心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模型的乐趣。有人可能要说了 我飞飞机为什么要我去解决问题?那我只能说你没那个能力不适合玩模型你只能玩玩具。最后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爽飞:loveliness:

楼主:
现在我的600还在模型店检测中,有待明天测试结果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个风扇座,另外风扇座安装的时候最好打表来确认同心。

楼主:
昨天已换了一个全新的风扇座,后果一点都没有改变,有待今日的测试结果

网友:
我的600也从装机到现在也有尾巴震动这个问题,希望楼主能早日解问题

网友:
希望我们群友的飞机早日调试好,早日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