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楼主(2009-06-12):
微风用2200 20C
电池
放在飞机那?, 2212 1400KV
电机
, 现在手里有一个20A的和40A的电调用那个?? 6EXHP 原装接受机天线断了焊接上行吗?

网友A:
电池放在机仓里,1400kv 用 20 ,40 A都可以,保险滴话用40A吧,可以

楼主:
谢谢接受怎么弄

网友B:
接收焊一下吧~沒有問題的~
如果焊接技術好~找一根多古銅線從根部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