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 数码相机很少用,电池怎么保养好?

楼主(2009-06-12):
问个
电池
相关的题外话:
最近亲戚送我台数码相机,由于本人很少外出旅游,也很少应酬,平时就是上班回家,时间像钟摆一样准确
所以相机也很少使用,为了维护电池,有事没事拿出来随便乱拍点照片再删掉
请问这样的情况,电池怎样保养为好?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用的时候要拿出来,不要放在相机里

网友B:
是镍氢电池还是锂电池,可以放到冰箱里贮藏。

网友C:
每3个月内,给电池做一次满放满充
我是把相机调到看照片状态,关闭自动关机功能.然后等他自己放完电
然后再充满,存放

网友D:
现在的锂电哪有这么娇气
充满电,仍一年没事

网友E:
放心吧如果不是歪货电池,基本换机器了也没换电池。

网友F:
锂电 不要满电存放,70-80%就可,半年一年的充放电维护一次
镍氢 充满存放,3个月充放电维护一次,低自放电可延长到半年维护一次
再次启用后,充放电几个循环,基本可恢复容量
电池最好不要放相机里, 阴凉干燥处保存,放冰箱实际上也不必要

网友G:
不需要怎么处理,没这么娇气。
可能有点好处,但这么折腾很像也不划算

网友H:
电池怎么保养不好说呀

网友I:
我索尼F717都四五年了,每年也只用一两次,平时也没注意怎么充放保存,就是随便用完就放好,用前就充,,现在都很好,可以拍2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