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挑电滑,两种候选!

楼主(2009-06-12):
第一种:翼展 1370:

第二种:翼展 1270:

两者区别主要就是 翼展和 电机座(一个是塑料的,一个是泡沫的),请问大家哪个好呢?谢谢了!

网友A:
都好,因为都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好,因为都没飞过。

主要是不知道 塑料马达座好,还是泡沫的好

网友:
一样,看价格了。…………

网友:
马达座?好用就好
但第一个的马达座肯定不是泡沫的,里面要埋木条或碳管
我选的话喜欢翼展大点的,第一个
第二个涂装更流畅,更简洁

网友:
第一个是1270,第二个是1370!!!

网友:
翼龙电滑也不错,可以上无刷。

网友:
都挺好飞的  但是蓝色那个机舱空间超小的 还是要下面那个吧

网友:
电机在背上的滑翔机不是很好飞

电机在背上的滑翔机不是很好飞,因为重心在机翼上面,如果你是初学,不建议你飞这两个,我现在飞的就是上面那个照片里的。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哈哈,我来说说,这两种电滑我都有,现在也都在飞,做工质量好,空中姿态优美.熟悉后也可以倒飞和横滚.第一个滑翔机我个人觉得外型修长漂亮,但是尺寸略微小了些,机舱需要自己下刀修改,虽然修改后能宽敞一点,但是放电子设备也很拥挤不堪.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第二个滑翔机我在说说,它是我经常飞的,比较相比第一款算比较重型,大了许多,重了许多,第二个飞机必须改电机动力,不然会动力很弱勉强能飞,2208不可能适合,至少用2212电机.电机座的自己动手改.这个是本机最大的问题,其次舱盖做的不如第一款漂亮.飞时间长了需要自己动手改改不然很容易脱落.这两款飞机共同点就是超级好飞,超级的耐炸,分身碎骨也能拼接上继续飞行,只要你不嫌弃它丑陋哈哈.因为它的耐炸性,和后推摔机基本不存在坏电机和螺旋桨的特性,强烈推荐给新学飞行的朋友.如果我个人评价哪个好的话我喜欢第一个飞机漂亮,但是新要飞的朋友选择,第二个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尺寸大空中容易观察姿态,而且做工质量厚重更抗摔.

网友:
第一种翼展是 1270.。。。
另外,电机座并非泡沫的,而是塑料的。。
然后塑料座又镶在泡沫里,强度足够了。。
这有飞行录像,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