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元的平衡充值不值得修?(已修,请评价此充电器)

楼主(2009-06-12):
前几天买了个环奇806四通飞机,随机附带的平衡充坏了,新买一个要20元,现在卖家让我发过去(我付发的邮费5元),他会给我修好发回。

          我现在用凌特LTC4002芯片的成品板在充,一次只能充一个电池,2S的锂电需手动充二次,电流1A,有电池反接保护,买来35元。

          到底我的充电器好,还是环奇的好?有必要去修吗?环奇的平衡充好象是0.5A的,主要的优点就是一次充满,比较方便。平衡充的原理是什么?是不是先充一节,再充第二节?目的是为了保证都充到4.2V?

网友:
20元的东东没必要修,好的平衡充要好几百呢。

楼主:
5元钱修一个20元的东西,价格还是便宜的,想不好呀

网友:
嗨,修好了就拿回来用呗
你的1A有点儿大了,一般2S电800Mha的居多,1C就是0.8A,用1A充肯定寿命有影响。
平衡充内置了2-3个充电模块,各节电池一起充,快一点。
你这么单节充,其实也是平衡充,串充是指把两块电池串连充,充到8.4V为止,而不在乎单节电压,这样不好,一节充到4.4,一节还4.0,充电器就停了,对电池太不好了。

楼主:
今天拍的照片, 帮我看看这个充电器怎么样?现在充一下就显示已充满,实际的电压还很低呢。

网友A:
这种垃圾充电器,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充电器,有必要吗????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垃圾,怎么垃圾,所以请教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环奇的平衡充。我看没有完全相同的二套充电部分,估计是检测到单个电池先冲满后用平衡电路将之关闭,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寄给卖家,卖家寄来一个全新的,现在能一次充好了.就是不知道精度和效果如何。

网友:
串充+ 电压检测。任意一节电池超过4.2 停充。 要求不高随便用用。  有4002的充电板就不要用这东西了,电池长期不平衡,很快损坏

网友:
显然没有平衡电路

楼主:
好象确实不咋的,昨天充了二个小时,结束的绿灯和充电的红灯交替闪,平衡充还挺热。测一下电池电压都在4.15V左右,没有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