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级的定义?

楼主(2009-06-12):
在很多地方都谈到多少级的问题,如甲醇船的级数问题,买启动器也在问是多少级的?不明白级是个什么概念?在动力输出设备上有三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转速,一个是力矩,另一个是功率, 不知道我们这里谈的级数是个什么样的参数,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胡乱定义的,700=90,600=50。这些数字本身毫无意义

网友:
级别的定义就是你所说的源至于甲醇机的定义,学名应该叫热火机。但是不是你所说的(一个是转速,一个是力矩,另一个是功率)定义的,它所指的是排气量,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多少cc,太长时间不玩油动机了,既不清楚比例了,大约2.5cc是15级3.5cc是21级6.5cc是40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胡乱定义的,700=90,600=50。这些数字本身毫无意义

700,600是亚托厂家对其所生产的油动直升机的型号区别,其定义依据是大桨的长度尺寸,不是你所说的乱定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很多地方都谈到多少级的问题,如甲醇船的级数问题,买启动器也在问是多少级的?不明白级是个什么概念?在动力输出设备上有三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转速,一个是力矩,另一个是功率, 不知道我们这里谈的级数是个什么样的参数 ...

通常模型引擎所指的级别和大多数摩托引擎或汽车引擎的级别区分是一样的,是以工作容积来划分的。但是模型引擎的级别单位是立方英寸x100。例如15级=0.15立方英寸.....,而立方英寸要换算成毫升的话,则是以级别除以6,得到就是近似的毫升容积。

网友:
7楼的基本功扎实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600是亚托厂家对其所生产的油动直升机的型号区别,其定义依据是大桨的长度尺寸,不是你所说的乱定义的。

f(450)=325
f(x)=?

网友C:
450为主轴到尾端的长度,这模界就有那么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为主轴到尾端的长度,这模界就有那么混乱

500呢?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用的26cc的发动机是多少级的? 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26cc指的是汽油机吗?要换算的话,则是26ccx6=156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如果这样的话,我想买一个启动器,是不是要买一个156级以上的才行? 谢谢.

网友:
那倒不是这样的,26cc汽油机虽然是有156级,但是汽油机的压缩比没有甲醇机大,冷车气密性也没有甲醇机好,所须的启动力矩还比90级的甲醇机要求低。所以用一台120级的启动机已经可以很容易的启动26cc汽油机了。

楼主:
谢谢15楼的兄弟, 收益不少.谢谢.

网友:
用21級的啟動機 上18v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