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4.0的尾巴设定

楼主(2009-06-12):
VBAR4.0的pc软件里好像没法对尾巴设定的P GAIN和I GAIN的数值进行设定,是不是一定要用“鸭蛋”才能进行设定呢?

网友A:
谁说的,看说明书

楼主:
对expert的选项进行反复设定,PC软件里面的expert菜单应该是对相关选项锁定了,比如输入P GAIN或者I GAIN一个新的数值,输入框变黄底,输入无法生效。

网友B:
输入数字后,要打回车键。不会更新那个数字。里面只有两个优化是自动的,调不了。凡是可以输入的地方都是可调的,只是要打个回车.

楼主:
打回车键!?o my god!
非常感谢!: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