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极限轻巧重量全无刷华科尔 4#3

楼主(2009-06-12):
华科尔4#3是国内能够买到最轻的4通电直,但有刷电机的磨损使得让人又爱又恨。
先前我改了些4#3B和4#3,现在找到了能用到4#3上最小巧的无刷电机,改装了一个,发图大家瞧瞧

以上是两个可以用到4#3,4#3B,4G3的尾无刷马达,均为外转子,上面的就是刀锋2g外转子,下面的是2.9g外转子

这是真实的2g外转子重量,因为要直接穿过4G3尾管,留有长度较长,因而也增加了重量

这是2.9g的真实重量,从实验看来,2g的比2.9g更易启动

这是改造极限轻巧重量全无刷4#3的所有无刷配件。
当然采用2.4G华科尔4合1接收,一个快速双通道TheSteve信号转换器,2个3A可编程电调,1个3g外转子主无刷电机,1个2g外转子尾无刷电机
实验表明,3A电调可以顺利启动两个电机,甚至3g电机比2.9g还易启动,但是用处不一样,也不能光这样比

焊接TheSteve转换器,剩下的棕色和白色线即为输出PPM信号线

焊接电调的正面

焊接电调的背面

焊接后的总重量4.9g

安装好的接收机和主电机

尾巴的样子

电池的总重量43.3g,比宣传的4#3不带电池的45g还要轻巧,且是全无刷,没有破坏任何其它零件的情况下

来几张图

不好意思,借的相机没有电了,只拍了这么多时间。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167175&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结论:从视频表明,两个3A电调启动两个微型电机还是不错的,重量轻,飞行噪音极低。缺点还是有,3g电机飞行温和,适合温柔飞行,暴力点还是用5.2g吧,电调也就只能暂时用SBL更方便了。尾电机2g表现相当不错,启动速度相当快,易启动,3A电调的表现就差强人意了,虽然不明显,但还是有很小的追尾现象发生,原因也不只这方面,也有可能是4合1陀螺仪的问题。在飞航线的过程中还是非常稳定的,悬停也不错。完毕!

网友:
改装的很彻底,更轻,4#3又可以重振雄风了
LZ

网友:
8错8错

网友:
改了两次都失败了,看来SBL电调在信号转换方面还存在问题,还是等原厂无刷升级套出了再说吧。

网友:
如果不是2.4G接收,是原来的FM的RX409接收,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个快速双通道TheSteve信号转换器了,2个3A可编程电调换用不可编程电调是不是又可以节省下来一些?

网友:
 回复完了才看到楼上的话,楼上兄弟是什么机器?
我的是华科尔的最早的4#3塑胶版,接收是FM 72频的RX409.

网友:
目前华科尔小电直的最强的轻巧配置!楼主的改机水平高,飞行水平也一样的高,羡慕啊。
希望我能尽快飞到这个水平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