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兄说说图中红线部位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6-12):
哪位老兄说说图中红线部位是什么东东啊,应该是自动进刀的机关,但是没看懂啊

网友A:
正反啮合传动副。控制左右进步或里外进步。  有一个外部拨叉操纵的。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东?没看懂啊

网友:
正,反(进,退)?

网友:
请楼主介绍一下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啮合传动副。控制左右进步或里外进步。  有一个外部拨叉操纵的。

碰上高人了!能否具体说明?这个中间的应是车床光杠,当啮合后是不是随光杠转动的同时沿光杠左或右滑动?
还有一个问题:下图中的拨棍(不知怎么说:loveliness: )是怎么带动开合螺母合拢分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兄说说图中红线部位是什么东东啊,应该是自动进刀的机关,但是没看懂啊

你先说说整个图片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看不懂,顶你一下,

网友A:
看下面的图,可能是这样的: 方向拨叉手柄不论向左或右,均带动开合螺母闭合,同时使拨叉切换伞齿副。扳手是3档的,左-空-右 。 大车床上用的吧?

网友:
溜板箱上的快进快退的的机构

楼主:
回3A兄,那是车床的溜板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兄说说图中红线部位是什么东东啊,应该是自动进刀的机关,但是没看懂啊

具体是啥,看不明白,但做工肯定是上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面的图,可能是这样的: 方向拨叉手柄不论向左或右,均带动开合螺母闭合,同时使拨叉切换伞齿副。扳手是3档的,左-空-右 。 大车床上用的吧?

谢谢xu同学了,大概原理我明白了,就是没弄懂拨叉的左右弧形运动通过什么小机构变成两片螺母的开闭这种直线运动!烦请告知

网友A:
开合螺母的上下两块均各有一支点,两个支点落在手柄里面的圆盘上的曲线槽里(凸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合螺母的上下两块均各有一支点,两个支点落在手柄里面的圆盘上的曲线槽里(凸轮机构)。

收到!豁然开朗啊,谢谢xu同学!高人啊

网友:
这个溜板箱就值一台250车了。

网友:
看着就挺复杂...

网友:
换向机构。

网友:
应该是纵向横向自动走刀开关齿轮一边纵一边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