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的R606FS2.4GHS和 10C对频

楼主(2009-06-13):
我的R606FS2.4GHS和10C对频。。10C上调好模式3.。接收通电,,按住对频按钮后红灯闪烁。。但是无法 对频。。。知道的 大哥给指点下吧。。。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的不用按钮就直接可对频

楼主:
你满 都 怎么对啊 。。指导下吧

网友B:
对频方式:打开发射机,接通接收机电源,此时接收机显示灯绿色频闪,按住 easy link(ID
SET)按钮,等指示灯红色频闪松开,指示灯闪烁停止并绿色常亮,对频完成。
此方法同样适用其他futaba 2.4G产品对频。

楼主:
我 知道怎么对了 。。需要 吧10C的 通道改成7CH才可以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