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款用于450悬停和航线的省电环保电机?

楼主(2009-06-13):
各位老鸟们,能否给推荐一款用于450悬停和航线的省电环保电机?我现在用的是XXD的2218KV3650,标称最大功率有450W,我飞悬停太暴力了,而且很耗电,2200mah的电池才悬停4分钟,故想入一个省电些的电机,请问有啥推荐的不?。。

网友A:
yt的430L,3550kv的,可以轻松悬停10分钟
xxd的应该也有一款,比你用的那种线圈多两匝的,比较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的430L,3550kv的,可以轻松悬停10分钟
xxd的应该也有一款,比你用的那种线圈多两匝的,比较省电

XXD的是啥型号?

网友A:
2214-8T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4-8T

谢了,这款也能悬停10分钟左右不?

网友B:
还是AKE的R35吧,用12T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AKE的R35吧,用12T很爽~

有多爽。。?

网友:
有多爽。。? 谁用谁知道!~

网友C:
xxd2217,3500kv,2200hm电池悬停10分钟,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xxd2217,3500kv,2200hm电池悬停10分钟,使用中

我的才飞6分半 你是怎么飞的

网友:
华科尔的creata400原配的那个无刷电机,2200mah的飞了十几分钟,爽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t的430L,3550kv的,可以轻松悬停10分钟
xxd的应该也有一款,比你用的那种线圈多两匝的,比较省电

出个430L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5372&extra=page%3D1

网友D:
亚拓430X,经久耐用,要省电配12T马达齿就够了。

网友:
悬停10分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悬停10分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LS的很好看的说

网友E:
430X + 13T 算省电配置吗? 大约能悬停多久? 谢谢!

网友F:
我xxd 2218 3680kv  2200mah 15c 悬停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430X + 13T 算省电配置吗? 大约能悬停多久? 谢谢!

我是这样配的,好盈60A电调,用100元的便宜2200mah/15C电池只能悬停8分钟左右,空载电压就已经降到11.1V,不敢再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xxd 2218 3680kv  2200mah 15c 悬停10分钟

齿轮多少T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430X,经久耐用,要省电配12T马达齿就够了。

430X + 12T 悬停能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