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4 无法完成安装

楼主(2009-06-13):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大虾、老鸟:
我下了 G4的 4虚拟光驱文件 然后开始安装,前面的都好好的,到了第三张碟的“604394k of 654216k”就定住了,不能往下安装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还请各位赐教~~!!

楼主:
自己沙发,顶顶顶顶~~~~
请求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硬盘满了???? 第三盘坏了,,,从新下载回来试试
也有可能是临时区满了,,,
在你安装的时候 检查你的硬盘所有的盘符有多少空间

楼主:
应该不是空间满的问题,我的几个盘都试过了,而且都是有N多的空间,每次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死,现在正重新下载第三碟,先谢谢MMY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