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拆解DS520

楼主(2009-06-13):
半拆解DS520

网友:
这个贴必须顶

必须的,没办法!

网友:
LZ说的很对,

但我还是用9257吧,比它强好多倍

网友:
要说明什么?这舵机很烂么?

网友:
我帮模友维修过3个520,据我维修实践所知,主要症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死机。 520差9257很多,电路没有多大问题,问题出在空心杯电机,电机转子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空心杯电机的电刷上面,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有2个模友的520大半年左右,电机电刷就会磨损断掉导致电机接触不良,电机间歇停转导致炸机。希望是个案。

网友:
  我9257用了一年 期间炸过无数次 现在依然完好 就换过一个外壳

网友:
520死机的故障2::晶振问题

网友:
空心杯电机是有刷电机才了解,有何优势呢?

网友:
9257一定比520好,但性价比一定是520高。

我用了520半年,没有一点事。9257不可能比520好几倍,最多好点而已!

说说520缺点:1:电位器是塑料的,而9257是金属的(厚道)。

网友:
有空我也弄个520来玩玩看!

网友:
9257比520好不了多少!几乎区分不出有什么不同!我们这里人家450P配的520玩起3D效果好的不得了!而且性价比相当高!

网友:
以前有人像楼主这样拍过!把YT的几款舵机和FU的几个舵机拆开比过!好象没什么不同!